DX7菜单缺失

楼主(2009-07-15):
说明书上DX7有个[GYRO  SENS]陀螺仪感度,我的菜单里怎么会找不到呢?

网友:
应该和飞机模式和具体设定有关系。
好像直升机才有吧。

网友:
LS的说的对,你先进去把模式换到直升机才会出现的

楼主:
我开的是直升机模式啊

网友A:
按下箭头+SELECT开机,进系统菜单,找到INPUT SEL菜单,选择AUX2或GEAR输出GYRO即可

不懂可以去学可以去问,不知道的事还当作很精通只会被人看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箭头+SELECT开机,进系统菜单,找到INPUT SEL菜单,选择AUX2或GEAR输出GYRO即可

不懂可以去学可以去问,不知道的事还当作很精通只会被人看请了

网友B:
6通道的接收机没有的, 在gear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道的接收机没有的, 在gear调
3Q,原来这样,搞了半天找不到个原因。

网友:
dx7发射知道你用的是6通还是7通接受?太高级了吧

网友:
玩DX7LZ你还是听听千红GG的,我们都是找他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