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问,关于山寨450很XX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之前飞LAMA v4飞腻了,想弄部450玩玩,在二手区找了半天终于选定这部二手山寨450

本以为操作和调机应该和lama差不多,谁知道拿到手就傻眼了... 完全不通的类型,更本不会调整,身边又没有老手带....

现在关键的几个问题想让大家帮我看看
1,倾斜盘3个舵机中靠后那个一直靠的很下面(或者前面两个都靠上了?反正三个舵机不在一个平面上)导致倾斜盘不平.
  现在问了卖家说是横轴弯了,换个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不是的话,怎么把这个不水平的舵机弄平?开机后用手拉?

2,尾管有个凹膛,能不能继续用?

3,论坛怎么上图片啊?一定要外连吗?

以上3个问题期盼各位老鸟帮忙解决一下哦~

楼主:
难道只能一张一张来?真奇怪

圈红圈的地方就是我上面说的了

楼主:
照片压缩的厉害,大家将就看吧,再来个炸弯的头...

网友:
通电状态下(电机线拆掉2个) 调整舵机中立 然后 调整舵机臂 让3个保持水平 不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 舵机这个位置 可能 齿轮已经挂了

网友:
继续补充 凹了 只要不影响到皮带就没问题

楼主:
ls的大哥,也就是说,在通电情况下,把电机的线拔掉然后才能调整这三个舵机?
我的尾巴运转顺畅,意思就是不用换尾巴了?
谢谢你为我解答哦~

楼主:
另外问一下,ls的大哥你有没有正常位置的舵机图片?回家我还得在调整一下

网友:
在通电之前就吧 电机拔掉 否则 呵呵 ~

网友:
没什么正常位置 基本 舵机臂 尽力能保持水平  然后调整拉杆 让倾斜盘 水平 前天是 舵机都处于中立位置

楼主:
额....受教了

还想问问这机身到底是哪个牌子出的?再山寨也总会有个名字的吧?

卖家说是GL的,但是我网上图片对比了一下不像啊

网友:
是GL的机器,就是换配件了

网友:
找老鸟带吧

楼主:
上海这边我算无组织的了。。。。

刚到家调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当我推油门的时候,倾斜盘的三个舵机,前两个是往上推的,后一个是往下拉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看舵机的正反向对不对,再调十字盘混控,你这个是升降舵混控反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天C6控的详细设置方法?

我头都大了,到现在一次都没飞过。。。。。

网友A:
你最好先别飞。
真的,先别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先别飞。
真的,先别飞。

十分赞同

网友:
没错。真的别飞

调机应该和lama差不多!这个都理解错了还是多潜水在学学

网友:
就是有一个舵机方向反了

楼主:
问题是模拟器我都能摇摇晃晃的悬停和小小航线了,更别说小lama了。。。。。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反了的舵机怎么办。。。天C6的控下面那一排怎么设置?我不飞3D,只飞飞悬停航线之类的

ls的高手们都帮帮忙吧,我都快想放弃了

楼主:
要不我在这找个师父?:loveliness:

有谁愿意教教我嘛?

QQ:57022992

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
建议LZ多看看控的说明书,把控搞清楚再调飞机。提醒一下:LAMA和450完全是两回事,模拟器一定要把悬停练熟了才上真机,否则秒炸。
调飞机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楼主:
现在是模拟器悬停基本OK了,真机不会调啊。。。

就那一个舵机是反的,真是搞不懂了,说明书看过几遍了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反正买二手的话,最贵那几样是好的就行。

楼主:
快崩溃了。。。。。

这里有上海的魔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崩溃了。。。。。

这里有上海的魔友没?

我是上海的,不过白天不能上网。LZ还是先好好看看T6的说明书吧。

老实说飞直机控很重要的,T6这样的控,就是老手也不一定搞得定。功能太少,太死,老手都不愿意用。如果有预算还是去买一个DX6/7吧。微电脑的控反向一个通道简直是小菜一碟。

楼主:
ls各位啊,这个是不是3通道啊?

网友:
你这个机机是四通的,标准的450机型。
给你点忠告:
1、再在论坛耐心潜水48小时以上,把飞机的机械和电子设备的原理和调校方法彻底摸清。
2、模拟器上继续苦练48小时以上,把4面悬停练到滚瓜烂熟,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后左右平稳移动。

太急着上真机的话,摔机还是小事,砍到人你就后悔莫及了,450的砍人能力不比西瓜刀差~

网友B:
控上面的 数字3 不要动 那个是油门 !!!

有可能是后面的舵机 反向了  6C可以解决 (暴齿嘛 也很有可能)
特别提醒你一下  控上面的 数字3   不要动  那个是油门  动了 就玩完了
我以前在待机状态下 扳过第3按钮   飞机差点上房  我晕

网友:
借鉴一下其他450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后面的舵机 反向了  6C可以解决 (暴齿嘛 也很有可能)
特别提醒你一下  控上面的 数字3   不要动  那个是油门  动了 就玩完了
我以前在待机状态下 扳过第3按钮   飞机差点上房  我晕

虽然没用过6C,但它的油门肯定不会用按钮或开关的,那个极可能是3D模式的开关吧?

楼主:
回楼上,前几天我控上关了油门,但是机器没拔电机线在调控,不小心碰到那个数字3结果电机竟然突然启动了....吓的我一身冷汗

后来才搞明白原来这个是油门通道...

楼主:
顺便问问大家,一般平民点的斜盘舵机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

尾舵+陀螺仪能不能用KDS800+DS520锁的稳尾巴呢?

网友:
800能用 520也能用 但是楼主这个阶段就不要再花钱了 现在还没玩入门 花钱也花不到点上

建议楼主用论坛搜索功能 查找并阅读所有“450 调机”为关键的词的所有帖子  文中若有不明处继续搜索研究。

花钱的事情可以向后放放 ,研究的事情得马上着手。

网友:
弯成这样,差不多废了。

楼主:
LS的,你说的是哪个弯的不能用了?

网友:
LZ可以去找下高安模型店,200元可以帮你调机的,最好在砍砍价,在同心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