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小精灵

楼主(2009-07-15):
电子小精灵兄弟你的车床是BB25-1?应用效果如何啊?你说把主轴通孔改成30MM。那主轴的强度能承受得了吗?他原来的壁厚是多少?怎么加工的?自车?有那么长的内元刀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的JJ也是BB25-3,我想主轴通孔是不能改的。

网友B(2009-10-21):
哈哈 7月的帖子
师傅 没看到
我原来的通孔是28.7
先用内孔刀把卡盘内孔切到31mm
后用30mm的扩孔器 加一根长管固定在尾做上
车床开低速 慢慢扩
现在30mm的铁棒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扩大1.3
还好不算太大,
否则怕是会影响强度了

网友D:
这也敢干,佩服。

网友E:
扩1。3没事,可以这么干。

网友B:
当时因为加工的料都是 30的
看看就差 1mm就是进不去
所以就。。。。
哈哈

网友F:
 这好像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