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买电脑一样,大虾们帮兄弟看看,配置合理吗?

楼主(2009-07-15):
cupid会对尾悬停了,但是有点风机器就不稳,很难找机会练。决定上450, 自己潜水了好久。憋出个配置,麻烦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空机:非耐克斯 全新升级版 闪客450 SE V2699
电机冰峰r35f210
电调:好盈 Pentium-40A180
舵机DS821数码舵机X4(dx7带的)
锁尾舵机:futaba s9257760
陀螺:gy401440
遥控:dx72200
电池花牌,2200mah,20c120
450工具包200
Total:4809

网友:
陀螺舵机标反了吧?都话五千块了,怎么不直接买亚托450segf呢?价格也差不多,电机电调先用亚托自带的就够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么配太贵了,还不如直接买亚拓的套机好了。

网友:
DX7 带的舵机大 不能用在 450上
同意楼上的  不如YT 套机了这样就

据说 亚托 SPORT  就要上市 淘宝有 2600
加  DX7                                                    2000
电池                              120

好像很实惠哦

网友:
提醒你一下,dx7自带的舵机是标准舵机,450用不了的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帮忙。
看到了淘宝上一个450 pro的配置。只要2918,陀螺和锁尾舵机会不会太差了,不好用呀?
GP750 +DS520 比gy401+s9257有何不同呢?对新手飞航线没差别吧?

------------------------------------
-REX 450 PRO空機套件組X1
●325碳纖主旋翼X1組
●RCE-BL35X 3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RCM-BL430SP無刷馬達(3700KV)X1
●GP75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0M數位伺服器X3
●DS520數位伺服器X1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發射機(六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2.接收機(六動以上)
3.螺距規X1
4.11.1V 3S Li-Po 2000~2200mAh電池X1

楼主:
另外,还有什么常用的易损件?工具要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帮忙。
看到了淘宝上一个450 pro的配置。只要2918,陀螺和锁尾舵机会不会太差了,不好用呀?
GP750 +DS520 比gy401+s9257有何不同呢?对新手飞航线没差别吧?

----------------------------------- ...

您的担心多余了,除了电调和电机我不好说之外,其他的设备都不错,这飞机我正在飞,感觉不错。

楼主:
呵呵,主要想法是机器本身可能会比较容易摔,所以想买便宜点的。
但是希望点子器件比较好,一个是减少炸鸡次数,一个是以后也能用。
对了,家里有电烙铁,万用表。还需什么工具吗?有推荐的吗?
常用炸鸡的备件有啥呢,能给个list吗?非常感谢。

网友:
你想想如果你买电脑,你会根据什么标准去买?你会追求哪几个重要硬件的档次?

比如我是就等于飞飞航线。比如我是航拍用的。再比如我是飞高精度3D动作用的。

就好象我买电脑是办公用的。好象我是用来玩极品飞车的。要看你的用途。

但是话说到尾,个人建议一开始就入手一套好的控,剩事-方便-有面子-剩米。

楼主:
to 10 楼,不过俺已经入手了dx7了,没怎么用,就换新的比较可惜呀。

网友:
上个YT 450 V3好了架个控就行

网友:
有钱无所谓

网友:
其实楼主只要看看你的4800预算减去2200的控,剩下的钱已经跟买个套机差不多了,而且套机的配置并不低,尤其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亚拓的套机品质还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到底怎么买还得看楼主,我觉得楼主暂时可能还没有很清楚自己到底要买个什么样的飞机吧。

网友:
工具包都有什么?

内六角和套筒十字一字七件套
螺距尺
球头钳
卡尺
电子秤

我猜200工具包里没有最后两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贵了

楼主:
工具包只有内六角和套筒的七件套。还有螺距尺,球头钳,还缺电子秤和卡尺。谢了。

网友:
都这么来的

网友:
DX7原带的舵机是标准舵机,你450十字盘用不了

网友:
楼上的是菜鸟群的吧

楼主:
菜鸟群qq的吗?多少我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