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旋停时打舵会掉高度,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7-15):
ep200 旋停时打舵会掉高度,会是什么原因呢?jj是ep200,用的原装电机和2s 800mah 15c 锂电。空中旋停时只要舵机一有动作,电机转速就会下降掉高度。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换新的电池试一下。

网友:
因为升力分解为两个力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叙述清楚点可以吗lz?打舵是指具体打什么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叙述清楚点可以吗lz?打舵是指具体打什么舵啊?

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网友:
不是用了90度或140度斜盘模式吧

网友:
没力量了

网友B:
操控技术问题。如果控不设定补偿,而且你打舵机又不补油,不论是什么直机都会掉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控技术问题。如果控不设定补偿,而且你打舵机又不补油,不论是什么直机都会掉高度的

楼主(2009-08-24):
6exhp控如设定补偿?????

网友:
6ex无此功能

引用 楼主:
6exhp控如设定补偿?????
控要升级了,呵呵。我刚刚买的T8有这个功能,还不知道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