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老师傅 有关楼层承压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华飞BF20L已经到家,但是没敢往楼上整,近300斤的重量 放在4楼或者5楼的 卧室或者阳台,运转起来会不会有危险?初步考虑放在卧室!!!

另外各位师傅,承放床子的铁柜有没有其他的物件可以代替?

网友:
300斤... 哥们俩人就差不多了..

我在头疼600斤的东西能不能仍上去呢...

网友:
地上衬两根方枕木,把力散开,就可以放在室内。放阳台要看阳台的承重结构如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室内肯定没问题,要不几个人挤一起楼板就塌了。阳台就不一定了。

网友:
 放卧室,够牛,你家卧室很大,到底搂鸡鸡还是搂老婆

楼主:
OK 多谢各位回复 明天准备整卧室来 我自己弄比较费事啊 郁闷

网友:
300KG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卧室或者阳台都不好,卧室坚决不行,那是睡觉的地方

网友A:
上7045都无问题!阳台一般可承受2500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7045都无问题!阳台一般可承受2500KG!

不要有误导,阳台承重有连接屋梁的,有挑出挂靠拉住的。。。。。承重千差万别!! 要请懂行的看才行。

网友B:
承受1吨没问题 但是不要集中堆放

网友C:
阳台的设计荷载是300公斤/平方米,
卧室好像是200还是2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承受1吨没问题 但是不要集中堆放

把铣床拆开了来放

不过300斤确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阳台的设计荷载是300公斤/平方米,
卧室好像是200还是250

那要是4、5个人不小心挤在1平方里,不就超载了么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

网友:
我也在考虑,7楼,准备d210跟bf20l,老房子,预制板

网友:
塔楼一般室内承重是 250KG/平米  阳台要看是几面连接楼体了  如果只有一面是承重墙 而且是突出试的 还是不要放的好~ 如果有2面承重 或者3面 那放个BF20还是问题不大的 因为承重是每平米平均 你占地一平米内但是承重是分摊的 所以问题不大~  不过对于我来说就悬了 我自重105KG  加上 车和铣还有配件怎么也超过每平米250KG的承重了 再来点震动 就可以飞了~

网友:
没多大问题.我这里楼板房,放电火花+穿孔机都没问题

网友D:
找10个人站在阳台上,如果塌不了,放床没问题。
注意不要使床子工作在阳台的共振频率上即可。

网友E:
看下楼板结构设计图,放了几根钢丝,跺几下试试结实不,不然别放.楼梯板都上不去,因为那里有 钢丝更细.

网友F:
原帖由
anqi0216
于 2009-7-15 21:19 发表
把铣床拆开了来放
这法子不错,拆散后每平方放一件,保证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