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2000四通PCM控35M的无法改八通,慎买,72M的才可以。

楼主(2009-07-15):
原来论坛上有篇文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2713&highlight=%D5%F1%BB%AA

讲了振华四通PCM控可以改成八通的,我上个月也买了一个,今天在改八通,发现已经不能改了,我买的控电路板与那篇文章不一样,8/9/10三脚是直接通过PCB走线连到地,需要焊下单片机才能看到走线,割断后引出线接到电位器上,万用表检查8,9,10管脚电压,会随电位器变化,但接收机端却没有一点反应。
1到4路的倒顺开关焊上后还有作用,其它四路没有二级管的焊盘,我从单片机一脚引出焊了四个二级管到DIP开关的另外四个脚,PPM输出应该还有效,V尾混控却不知道是怎么意思,看没看到效果。
上个月买的控,电路板差别最明显的就是右下角有 ZH2007F 字样。
如果只是作为入门控,100元包括了微型接收机,还是比较值的。但如果是冲着改八通,购买前一定要咨询清楚。
======================================================
补充:与振华的人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复如下:
ZH2000-II型分35M与72M两种,35M无法改,只有72M才能改,
======================================================

网友:
你这个是PPM的还是PCM的?听说ZH2000分两种,PCM的能改,PPM的不行.

楼主:
PCM的,
外壳上标的是 PCM-4CH

楼主:
估计我买到的是07版的库存货,程序不一样。

网友A:
我的35M连加的反向开关都没有效果呢

网友B:
这个版本的模拟器输出是三个脚的吗?
如果是的话,可是好东西,它输出到模拟器的可是PPM信号,有电子基础的模友可以改成PCM\PPM双模式机.
的确,如LZ所讲,这个版本的我也试验过改不成八通.

网友:
能上些清晰大图看看吗 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5M连加的反向开关都没有效果呢

是不是二级管方向搞错了?阳极是接DIP开关的,我的反向开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模拟器输出是三个脚的吗?
如果是的话,可是好东西,它输出到模拟器的可是PPM信号,有电子基础的模友可以改成PCM\PPM双模式机.
的确,如LZ所讲,这个版本的我也试验过改不成八通.

DIP5打到ON位置,重新开机后,那个三脚插座中间脚波型有变化,我用的是声卡示波器,看不出是PCM还是PPM,都不像,做了根音频线,装上SMARTPRO跟PPJOY,识别不出信号,放弃。

网友B:
呵呵,这个要输出PPM信号,得有要求的.
在接模拟器的插口上的三个脚上,有一个是控制脚,这个脚与MCU的的一个脚连接,当这个MCU脚接+5V时输出PCM信号,在接地时输出PPM信号.

网友:
不过,每次转换输出信号后,要重新开机才会认的.

网友:
PCM也能改吧,关键是要把原输出信号的舵量分离出来,然后重新编码。
还没研究过PCM,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要输出PPM信号,得有要求的.
在接模拟器的插口上的三个脚上,有一个是控制脚,这个脚与MCU的的一个脚连接,当这个MCU脚接+5V时输出PCM信号,在接地时输出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要输出PPM信号,得有要求的.
在接模拟器的插口上的三个脚上,有一个是控制脚,这个脚与MCU的的一个脚连接,当这个MCU脚接+5V时输出PCM信号,在接地时输出PPM信号.

有个脚确实没波形,难道是这个?回头试试去。
联系了厂家人员,说帮我找找看72M的芯片,可惜一个星期过去了,都没下文。
以为可以改8通,提前做了个车用的解码模块,双向有刷电调,转向灯,车大灯,喇叭输出,占用五个通道,结果控不能改八通,只能用四通,晕死,看来还得做个控。

网友(2010-06-16):
这个是35M的控:

模拟线接口只有三个针,请问有哪位大侠会做这个模拟线,我想用这个玩FMS。

整个电路板

网友:
模拟线的三针插座从上到下 第一针接单片机14脚PWM2。第二针通过一根跳线一直布到单片机的下面,用万用表没有找到连到哪了。第三针连地了。不知有哪位做过这个控的模拟线,搜到的资料都是四根线的。 单片机型号EM78P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