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DIY一个A123,锂电两用充电器

楼主(2009-07-15):
上图,,,,,这种电源是D-LINK5V 3A,TAOBAO购的,做工还算可以,直流输出线很粗,不错,不过可惜是110V的,拆开,把原来的200V电容换成400V的就可以宽电压应用了,买电源时店家附送电容的,,,万能板,电阻,电容等元件还在路上,DIY完后继续上图,
由于上段时间有点事做,现在终于搞好了,第一次搞这东西,还真不容易的,之前用电阻切换的,做好了之后,用表测一下充电电压,发觉偏差还真大的,3.6V的只用3.55左右,4.2v输出的只有4.16v,每一个IC都不一样,所以还是再TAOBAO购了可调电阻,装了可调电阻就不能快速切换了,没那么方便了,如果要切换成4.2v输出的话就只能用表边量边调了,可调电阻规格为10k,500k两种,

网友:
很厉害,因为没看懂

网友:
换个400V的电容就可以宽电压应用了!!!:funk: 这样都敢!!!!

网友:
那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画的图太不清楚

网友:
芯片的CN3060 很简单的电路哦   楼主是不是通过该变电阻达到挑电压和电流? 楼主注意阿,最好用精度高的金属膜电阻 而且最好实际测一下再确定阻值 因为按资料算出来的和实际使用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