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轻木备料准备哪些尺寸合适?

楼主(2009-07-15):
我感觉方木条的话5*5,8*8,10*10似乎足够。
木片则是可以2.0厚度的打天下,翼肋和蒙板都可以。翼肋的话似乎有点嫌薄。
操纵面是比较麻烦,得用薄木片做了。
目标就是减少备料种类,降低备料难度和成本嘿嘿。
不知道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A:
翼肋用2MM的桐木
木条要看制作飞机需要什么样的! 一般可以算出来,桐木比较好! 蒙版1MM的最好,这个要多准备点!

网友B:
如果是电动楼主的建议没问题了。如果是油动,3mm做机肋,1.5蒙板。另外,10*10的桐木条重量很大,如果是做方向舵和位移,用5mm的轻木片自己切割木条,一般是5*8或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