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S.MAX 55 AX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由于第一次玩油机,刚买的O.S.MAX 55 AX
发动机
因为好奇,什么主油针、副油针的都被我调得乱七八糟,现在想调到最正确的位置,可说明书都是英文看不懂,现在想问问老鸟们,我想先把两个油针都调紧,然后分别放松几圈最好?请赐教!

网友A:
多潜水,财神发过这样的帖子,自己找一找~~!

网友B:
主油针1.5圈应该没问题 副油针我就不清楚 一般我不动它 动就不好再调回来

网友C:
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正确答案,受温度、湿度、油料、气压等因素影响。 只能说下大概情况:副针出厂位于中立点位置,左右各90度可调, 主针锁紧后放开2圈,先试试吧。详细调整潜水吧。

网友D:
和楼上观点一致

楼主:
对于这款发动机,我该用怎么样的油最好?目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G3的成品油,15%比例;一个是淘宝卖家自己配的油,10%比例,请高手赐教!

网友E:
我这里三个这样的发动机,都是用G3的15%成品油

网友F:
2-3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