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泡沫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电热丝(或其他可切割泡沫的简易好工具)怎么制作

网友A:
电热丝好像自己做不了吧 到外面买100W或者300W的电炉丝回来拉直,或者买吉他弦E1,B2都很好用

网友B:
电热丝,通常是叫别的厂做,自己买就是了。要不,吉他一呈线(最细那根)。是源,用废旧电脑的不错。

楼主:
那么请问怎样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