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T16x4罗母用什么刀

楼主(2009-07-15):
不知用啥刀,那位车过请教了。
内径12

网友:
内沟槽刀改做 成型刀,配合齿形,略窄。 前几天谈论过,自己搜一下,跟外螺纹一样车。

楼主:
我用白钢刀磨的刚度不够。关键是孔小啊,刀能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用啥刀,那位车过请教了。
内径12

就是用一般里孔螺纹刀磨成所要的角度 角度磨标准 不过要略窄点 然后进刀要 左右排刀(我师傅告诉我叫赶刀)就是前后调节小托板 ,一刀直接下的话 由于内孔小刀杆细 刀的三面刃接触 阻力大 容易瓦刀  最好在有一把成型刀 最后光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白钢刀磨的刚度不够。关键是孔小啊,刀能弯。怎么办?

其实可以用弹簧钢的刀杆 前面用电焊 焊个白钢刀头  还有刀杆要尽量的短 只要够退刀用就行

网友:
我也是焊的白钢刀头。呵呵。

网友:
16的梯形内螺纹?

网友:
相信每个玩家手里都有一堆断的,费的铣刀,钻头,用它们来焊刀头就行了。

网友:
有买 刀头段是园杆10的,刀柄是方的,毛胚刀头是4×4×12焊接车刀,改起来比较好用。

网友:
如果是梯形螺纹,不好车,得大大的功夫才成,没啥好办法,孔径放那里了,要么你的刀杆材料好,不然只能小切削量,采用多次切削的方法,一般车大螺纹用的那种。

楼主:
是的刀杆是关键。

网友:
国产的刀杆强度明显的不如进口刀杆,但进口刀杆太贵了,自已制作刀杆的话,也一样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以前车这种内径小的T形螺纹时,采用锻打白钢刀杆,就是用正常用白钢刀,把前面一部分打成内螺纹车刀杆的形状,然后磨,强度比白钢刀有提高。后来有省事的,用小直径圆杆,前面方孔(夹方型白钢刀)车的,但是就算用40cr锻打后的刀杆,也一样强度较低,另可用45Mn也可以,65Mn的好象做刀的少,但这些材料都不怎么好找。

楼主:
昨天在TB看到有T16x4的丝锥,就是价高了一些一付要35大洋还没算运费。如果用的多还是可以的。

楼主:
T16*4

看看吧有这个就好办了。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丝锥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丝锥  长见识了

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