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熄火降落时飞机顺时针自旋何解?

楼主(2009-07-15):
情况如下

配置 401(避震垫加魔术扎带固定)  9257
油门曲线 0 50 100
螺距         -2  6  11

先在锁尾模式下找到尾舵中立点 飞机悬停不自转,然后切换多次感度设置开关并停留在锁尾档上,飞机和控重新通电 。锁尾感度设置为avis 65。
此时起飞悬停,左右自旋检查尾舵工作,表现正常。

但是一旦切熄火降落 ,问题就出现了,飞机会随着切下熄火开始尾巴向左顺时针自旋(对尾观察)。

这个问题出现过一次 ,上次是稀里糊涂的出现 稀里糊涂的解决了。这次调试半天也没有搞定。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下 皮带松紧合适 熄火未做混控设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用的是什麼控, 有一些控打熄火時是有另外一條曲線控制的,你要將這個都要調好才可以.

网友:
飞机快掉到地上了!!!!一直加速下落呢,旋翼速度在机身的重力作用旋转飞快~~~~急啊!!!就到地面了,20米。。。。8米。。。3米,只见旋翼发出的声音突然变化,“呼。。。!”的一声... ...由于螺距的变化,就好象在空中被人悬崖勒马,猛拉了一把,捏了一把汗啊~(废话依然很多)。

楼主:
谢谢yziml21210和鸭子的回复

我的控是天9 仿佛不能设置熄火的单独曲线

我现在怀疑是我记忆中立点时候 感度开关来回切换的次数不够 ,导致根本没有记录中立点成功。

但是有两个怀疑
1是陀螺灯没有双闪 仍然中立点有效,难道意思是原来的旧中立点有效?、
2如果中立点记录失败,那表现出的现象就是熄火自旋吗?

。。。。。我再研究下

网友:
熄火降落时只要主旋翼是带着尾桨惯性旋转的,飞机都会顺时针自旋~
因为熄火的时候主旋翼是靠惯性旋转的,对机身产生的逆向扭力已经消失,而尾桨的旋转(正螺距情况下)却仍然对机尾有向左的推力,所以会导致熄火降落时飞机顺时针自旋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 可是正常情况下 即使熄火 陀螺也会修正尾舵的螺距 来时刻纠正飞机的偏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