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航线如何让时直升机的拐弯更加顺畅漂亮

楼主(2009-07-15):
飞航线如何让时直升机的拐弯更加顺畅漂亮飞直升机有些时间了,飞航线的时候总觉得拐弯不太顺畅,不是翘尾就是抬头,很难看,我的操作程序是这样的:
1 先打副翼
2 在打副翼同时,打方向舵。(朝那边打副翼就朝那边打方向舵)
3 拉一点升降舵
如果原地调头就更难看了,尾巴会翘很高,并且有停顿。
不知道我的拐弯程序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
在陀螺和尾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先摸清该机的特性和反应,
1 先打副翼
2 在打副翼同时,打方向舵
3 注意油门大小要和风向风速的配合
从圆开始练习,慢慢变成练习小点的圆周航线,越圆越好。圆周练得可以飞越小的圈,你说的原地掉头就能更稳。

网友B:
轻点副翼再打转向,升降要根据姿态随时调整,适当补一点油门。尾舵舵量可调到70%左右,降低4通道EXP值,可使尾部转向更柔和更精准飞航线自然就圆了。

网友C:
首先多看高手飞直升机时,飞机是怎么转弯的,特别要关注的是飞机的姿态,然后是勤练习。

网友D:
副翼打后,方向舵只需要打很少一点,主要靠升降陀

网友E:
自旋悬停练习好了就会漂亮一些了

网友F:
要做一个漂亮的转弯,必须要副翼、方向和升降舵配合得很好,同时还要考虑飞机的速度和风向。

网友A:
找你模拟器有类似海边的,大风天的那个地图来练习,能练出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