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遇到掉水里的飞机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15):
今天下午五点,450飞河里去了,估计明早能捞上来,现在不 知道怎么解决善后问题,如何做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在线求救
电子设备:JR931接收机,原配亚拓
电机
电调,65M舵 机,401+9257,花牌3S
电池
,还在工作中

网友A:
泡一晚上 没戏了

网友B:
现在的工作就是着手配套新的吧,,

网友C:
准备无水酒精 吹风机 不掉纸屑的纸巾 清洗残骸 看看能否挽救回什么

网友D:
电子设备怕是完蛋了,但是空机,甚至大桨都应该是好的,况且控还在你手上,损失不大。配置真可惜,建议厂家赶紧研制水直!!!

网友E:
我塞 JR 401+9257 65MG,真是好装备,全都在水下呢,凶多吉少。

网友F:
LZ建议你是把尸体出给我

网友G:
祈祷先烧的是电池和电调吧,如果电调先烧了其他设备拆开酒精清洗,风干一周可以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