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9-07-15):
我有一个日本的20cc汽油机,是磁电机的,请问适合什么样的飞机呢,最好是轻木的
补问:
   我忽然发现似乎发动机的输出轴太短,安装上螺旋桨之后距离发动机太近,怎么办吖

楼主:
补问

发动机的消音器有些问题,请问要更换的话去哪买呢

网友A:
可以塞在40级练习机上

网友:
我怎么不能发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塞在40级练习机上

四十级联系机大概是什么尺寸?多谢

网友A:
机身大约1.1-1.2米,翼展大约1.6米。要装汽油机的话,机头位置要稍微改一改。

网友:
发动机的消音器有些问题,请问要更换的话去哪买呢

可以试试国产20CC左右的消音器实在不行就自己做个我看不见你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大约1.1-1.2米,翼展大约1.6米。要装汽油机的话,机头位置要稍微改一改。

我忽然发现似乎发动机的输出轴太短,安装上螺旋桨之后距离发动机太近,怎么办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大约1.1-1.2米,翼展大约1.6米。要装汽油机的话,机头位置要稍微改一改。

补问:
   我忽然发现似乎发动机的输出轴太短,安装上螺旋桨之后距离发动机太近,怎么办吖

网友:
上车床做一支加长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