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上为什么不设置电源开关?

楼主(2009-07-15):
据说是因为在使用电源开关时,由于电流太大而打电火花。但是,做一个安全的电源开关似乎难度也并不大,成本应该不会高到哪里,为什么各厂家都不做呢?每次调试动不动就要拔电池,确实太麻烦了啊。

哪位给解答一下这其中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本身一块电池也就飞10分钟,有必要再加一个开关吗?

网友:
成本,重量问题。
450上用的开关,至少要选用标称值30~50A的(国产的虚标夸大的的很多 ),重量不小啊,价钱也不便宜

调试时用4节5号镍氢电池就可以了,不麻烦啊

网友:
加个开关会增加电阻,影响大电流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因为在使用电源开关时,由于电流太大而打电火花。但是,做一个安全的电源开关似乎难度也并不大,成本应该不会高到哪里,为什么各厂家都不做呢?每次调试动不动就要拔电池,确实太麻烦了啊。

哪位给解答一下 ...

大电流的开关,又要低导通电阻,又要重量轻,似乎不太可能。就算造出来也贵得难以接受。

如果放低性能要求,导通电阻变大,那么本身消耗在开关上的电力就相当可观,而且发热严重。

而且调试拔的不是电池吧?要拔也应该是拔电调到电机的线。我调试的时候就从来不拔电池,要么打熄火开关,要么直接把氢镍接收电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
加个开关会增加电阻,影响大电流导通。

就算玩过小三通的都有体会,导线和开关和插头实在发热太严重了。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开关老化、活动、脱焊,在空中突然变成关闭状态,JJ死的会很郁闷。

网友:
主要也就是大电流开关不是很小,而且电阻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其实给电调做一个控制开关就行了,根本不用过大电流,车模上的开关都是这么做的。至于电直上为什么不做,应该也没什么道理,不想做而已,小开关也没多重

网友A:
一般的我们家用照明开关就是10A 16A

网友:
加一个太简单了,电调前级加一个就可以了

不需也不能加在主电流回路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我们家用照明开关就是10A 16A

450电流可以达到40A以上,500可以达到100A

网友:
安全最最要~

网友:
蛇为什么不长脚啊,LZ

网友:
千万不要胡乱添加飞玩具类别的电动飞行器开关,后果很严重。

网友:
车用电调几乎全部有开关

网友:
现在知道了不?

网友B:
车用的开关是总开关,关上电调就完全无电力输出。调机需要电调的6V/4.8V 舵机(接收)电输出,所以车用的总开关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