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场效应管?

楼主(2009-07-15):
有块烧掉的场效应管,上面写着如下信息。
________
| IR P808M |
|    X6C3      |
|。  7832Z  |
|________

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A:
那着坏掉的样板去电子零件店买,够简单了吧 但是一般很难买到同型号的。
查查参数吧,找参数相近似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着坏掉的样板去电子零件店买,够简单了吧 但是一般很难买到同型号的。
查查参数吧,找参数相近似的代换

就是不知道参数啊

网友:
直接  买 IR 7832 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看看电路板,是不是32V稳压

网友:
7832Z是40A电调上用的功率管

我上次买的还有10几个,淘宝就有,一般的电子元件店没这个卖的

网友B:
型号是IR7832Z,我有手册,不过这个比较难焊的,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肯定越焊越糟,一通电就冒火
还有电调一般不会只坏一个管子,一坏最起码是一个相位全烧了,电机缺相,如果你的电机连动都不会动了,那就不止是缺相问题了
还有就是现在电调板都是偷工减料,铜箔太嫩,自己一焊就掉铜箔
建议楼主先花30块,买个钳形表,量下再说,不然管子买来也是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IR7832Z,我有手册,不过这个比较难焊的,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肯定越焊越糟,一通电就冒火
还有电调一般不会只坏一个管子,一坏最起码是一个相位全烧了,电机缺相,如果你的电机连动都不会动了,那就不止是缺相 ...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