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垫船一号试验艇,呵呵,还算成功

楼主(2009-07-15):
材料: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电动直升机ESKY004一架(可提供:电机2个,四通道遥控和接收,舵机2个,电池一块),其它的  就地取材。

目的:1、验证气垫船的制造是否可行,对外型、性能等没什么追求。
            2、最大限度的利用004的剩余价值。
            3、追求折腾过程的乐趣。

结果:基本成功,即基本完成了上面的三个目的。

原形

我制作的,因为是试验用的,没对外形进行装饰,感觉很难看,呵呵

网友A:
 塑料袋做气垫?
那不是一下就磨破了。

网友:
转起来是啥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袋做气垫?
那不是一下就磨破了。

塑料袋没这么容易破,不过我是在客厅里面玩的

楼主:
今天装了个方向舵,不过效果不是很好,不能做到原地转弯,可能是没加涵道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用塑料做的裙底不好。。。。

不过这个只是我的试验艇,用来验证气垫船制做起来是否可行。结论是:气垫船相对于飞行器来说,在结构精度、重量、动力等各方面的要求都低很多。很适合条件有限、动手能力不是很强的大多数模友来自己制造。

气垫船比起飞行器来说更容易制造,更好控制,玩的时候对场地要求也不是很高。气垫船比起车模来说,好玩多了,特别是转起弯来全是漂移 ,我拿朋友那油车可做不到,而且比制作车模更有成就感。

网友:
也上一个

楼主:
既然试验证明了气垫船制作的可行性,接下来就要制作一个更完美的气垫船了,现在要追求性能、外型也不能太寒蝉

原形

材料:把004的全部设备全部利用上,004的主电机用来产生气垫,004的尾电机用来产生推力,两个舵机一个用来控制方向舵,另一个用来改变桨距使得气垫船可以倒退。船身用轻木制作。裙底的材料还在寻找中,考虑使用充气枕头、水枕的面料。

具体尺寸、图纸正在用软件画图,等设计好时,买的轻木、螺旋桨、工具什么的也应该到了。又够我折腾一阵子了,呵呵。

楼主:
整了半天,想先定下气垫船的尺寸,可不知道从哪下手,现在才知道自己对气垫船的知识知道的太少,或者说仅仅知道气垫船的基本原理。请各位原谅我先前的无知。

说说让我困惑的地方吧,希望有人能指点指点。主要是:用于提供升力的那个电机应该用什么样的螺旋桨、齿轮组应该取多大的减速比。螺旋桨应该选大螺距的还是小螺距的?直径取多少,怎么计算?螺旋桨选2叶的还是多叶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先得通过气垫船的重量、尺寸、要求的离地高度等来计算通过螺旋桨的气流的压力和流量,而这种计算又没有准确的公式,都是通过大量实验而得出的经验公式。当然了,只要电机的功率足够大,随便整个差不多的螺旋桨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升力,不过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现在该好好学习气垫船的知识去了,免得下次还是一样的无知、自大。顺便给各位爱好气垫船的模友提供几个了解气垫船的网站。

http://rc-hovercrafts.com/photocommunities/albums.php?sf=30 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气垫船的图片

http://www.rc-hovercrafts.com/phpBB2/index.php是个气垫船论坛,英语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9-10-15):
怎么样了?

网友:
又看一遍

网友(2010-08-16):
有图纸吗? 分享一下。 我也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谢谢了。

网友:
大家能看到图吗?

网友:
不能看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