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关于炸鸡后的维修

楼主(2009-07-15):
450PRO如果把接收 电调都放在机身内 调整螺距的时候就拆侧板 如何做到在外场就能修理?

网友A:
调整螺距关电调什么事?

网友B:
别装到机身里面,不利于散热
好飞才关键,^_^

网友C:
简单问题,底板3颗螺丝

网友D:
电机线拔不掉的话可以把油门曲线各点都归零

网友E:
螺距打上hold调即可,不需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