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二十几个起落,今天终于射了。

楼主(2009-07-15):
一直在练悬停,今天终于射了。

照片

照片

射的木桨

射的木桨

网友:
木浆迟早是要射的

网友:
木浆质量这么差吗? 这样的话很不安全,用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楼主:
我还在练悬停,为了练油门反应,推油快聊点,两个桨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先后射出,有一块桨从我耳边飞过,当时JJ离我2.3米,太吓人了。

网友:
可能因为天气太热了!太脆!我自己的上天飞到两个都往上翘!全变形了!

网友:
乜牌木桨.我用木桨[大白牌]从未射过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大浆夹啊?好酷

楼主:
这种木浆在淘宝网上卖9元,我是新手,练悬停,买了20副.

网友:
滴502了没

网友:
。。。。。9块的那种?偶买了2副......看了lz的帖有点不敢用了...

楼主:
是艾特鲨鱼450JJ,中联炸坏了,买了个副厂的,尺寸不对,还磨掉2MM,才装上。

网友:
一般的悬停 木桨还是不错  要剧烈动作  换28元的玻桨

我都准备全部换玻了

网友:
为什么商家不能搞个铝的木桨夹

网友:
 飞木桨不要太暴力了哦

楼主:
看来我得买瓶502,把剩的木浆通通上胶水了。

网友:
现在还是碳桨好啊

楼主:
炸了两副碳桨了,练悬停用碳桨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了两副碳桨了,练悬停用碳桨不划算。

算计钱还是应该以安全为前提比较好。

网友:
看左边桨断的位置 好象是之前有伤 一般射桨都是在螺丝眼那里直接豁开 LZ左边断的位置有可能是装桨拖时候壳到桨夹或者小小炸打了一下桨后壳到桨夹上造成有缺口吧?我就遇到过

网友:
LZ是不是你的桨拧的太松了呀!木浆不能太松的,否则来螺距变化的时候会对桨根产生扭折的。

网友:
好木浆质量很好的,百得的原装桨(不是副厂的) 飞3D跟玩一样,测试过123电池 4400KV 15 T下飞3D (微双桨情况下)飞了6块电池好得很。 一般3D炸鸡木浆都能保持完好,蒙皮坏掉的情况比断了的多,很少断掉! 价格也够买现在2付木浆的价格了。

网友:
我看到有人木桨飞3D的 好的木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射的是啥牌子的木桨啊?
看起来很想 better 啊。。。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射中~~~射中了就要负责啊~~~

楼主:
我也用过几副玻纤的,可炸机时旋翼头太惨了,主轴,横轴是必换的,大桨夹轴承和主轴轴承都炸坏过两次了,有一次主轴几乎弯成90度了。用木桨对JJ损害是最小的,可就是怕射啊,好的木桨那里有卖,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用过几副玻纤的,可炸机时旋翼头太惨了,主轴,横轴是必换的,大桨夹轴承和主轴轴承都炸坏过两次了,有一次主轴几乎弯成90度了。用木桨对JJ损害是最小的,可就是怕射啊,好的木桨那里有卖,给个链接。

我不太赞成您的看法,我还是觉得碳桨应该是对JJ损害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赞成您的看法,我还是觉得碳桨应该是对JJ损害最小。

为啥? 碳桨太硬,不能卸力,应该会对其他部位伤害较大吧。。。

网友:
该射的总会射

楼主:
练悬停射桨时最可怕的,高度低,距离近,

网友:
不知道哪儿卖好点儿的漆皮木桨。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用木桨练悬停,10次炸机,有5,6次都不会换主轴横轴的,而碳桨,玻桨是每炸必换,任何事都是有得必有失啊!

网友:
9元大桨是很危险的

主要是质量差。差在木料的选择。炸开的桨你可以看看里面是什么
没硬度。很松很软。这个注定打过后有裂痕隐患后飞久了要射的。

网友:
我也用这个 还OK了 没发生过  LZ运气有点点的差:loveliness:

网友:
危险啊,小心点

网友:
   大家要长射憋着会憋坏地

网友:
502是一定要上的

网友:
陀螺仪是艾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