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加装风扇 怎么接电法?(加装完成)

楼主(2009-07-16):
请问:我的B6充电或放电时太烫手了,所以想加装个小风扇,应该从B6里面怎么接电源呢?

哈哈,首先多谢各位的热心指教。
最后还是按3楼板凳的接法,2楼的方法也考虑到,加一个二极管,还可以做到,充电停止,风扇就停止,而且不用电池的电,但有点费事。
在加装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麻烦,搞到一塌糊涂,就是考虑风扇是送风好还是吸风好,最后还是选择了吸风,累了拆了两次(晕),如果送风,里面空间很密集,风流不好。
我把后面的散热板都剪掉了。

最后成品图。

网友:
够费事的,外接电源用12V 的输入电源

网友A:
上面的接法不可取------当充满电停充后风扇就用电池的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接法不可取------当充满电停充后风扇就用电池的电了

有道理,要不加个二极管怎么样?

网友:
 用电池的电那不麻烦了

网友:
直接接到输入电源那里阿

网友:
风扇够薄吗?橡胶座好像不是很高,担心太厚会堵住排风口
我觉得还是吹风(送风)好,风速高一点
吸风还是难以避免进气道空间密集的问题

网友:
可以认识下 我QQ104745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