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换副厂A中联A桨夹=双桨+刷锅?!

楼主(2009-07-16):
这两天给LAMA换了副厂的金属件:A中联和A桨夹,其他的套装还没来得及换,就发现大问题....

换了以后,首先是双桨,而且非常明显。动用老办法,撇了撇桨以后,好了,不双桨了。但是.....

刷锅严重啊!差不多直径一米的锅。怎么调都调不好。潜水搜贴,有帖子说是因为A桨夹和A中联之间的框量太大导致。好,仔细看了下,果然有这个问题。于是在桨夹和中联中间加锡箔,减少了框量(原帖是加铜片,可惜我手上没那么好的材料,试了连接A123的铝片都太厚)。可是刷锅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没有一丝改善。

对了,LAMA是新机,排除平衡锤弯、主轴弯等的问题,桨也是新桨,排除桨的问题。调节平衡锤连杆长度也试过,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还导致双桨的产生。飞机在换副厂金属件(A中联+A桨夹)之前,用塑料件什么问题都没有。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再折腾下去我都打算放弃副厂件了...

网友:
我早放弃了,还是塑料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坟!!!

已经掘地三尺了,还未发现有价值的...

网友:
双桨?调节连杆

楼主:
双桨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刷锅....

网友:
金属件并不见得比塑料的好用,我也升过级,小炸机后,上双桨,下也双桨.好不容易调好.开始刷锅,换桨,换轴最后换回塑料桨夹,呵呵好了!

网友:
我也是前两个星期买了套金属件,换了A轴刷锅,立刻给淘宝的店家退货了,换回原厂胶的,一切正常,我就知道是这金属件的问题,谁用谁知道

楼主:
我的那一套金属件已经退了,可奇怪的就是另外一个模友一同定的另外一套金属件就没这个问题。双桨、刷锅问题都没有... 晕啊....

网友(2009-10-10):
我的也是换了升级件后刷锅,哎……
暂时还没换回塑料的,头疼,不换回去,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