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路的朋友吗?///

楼主(2009-07-16):
想做个烟花点火器..有没有会做的兄弟,,,,淘宝上卖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希望有会做的兄弟画个图纸来看下 .....谢谢!!!

网友:
不明白是怎样点火的

网友:
高压放电?

网友:
烟花里有根很细的电阻丝,小时候就做过,当时干电池放电电流小,一般用小电筒灯泡打碎了做,现在大电流的电池多的是,随便弄根铜丝什么的放在火药里都点得着的。

网友:
搞个继电器做开关短路细铜丝烧红了不就点火了吗

网友:
板凳说的对,土电雷管就是这样做的。自己用细的电热丝也可以。

楼主:
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要做个开关..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来控制```````就是图中间那个东西...

网友:
用舵机电路板驱动继电器吧,点火用烙铁芯的电阻丝,细铜丝电阻太小,点火时电池电压可能变动大。

网友:
哈哈就是个 遥控器啊  红外 无线的  手机控制都行 哈哈
我做的电子锁的控制板就是这东西 最小的无线接收板 12mm*22mm 比一节5号电池还小
两路控制 想要什么样的可以定做 发射距离接收距离可。。。

网友:
我小时候 点火用的是电褥子里面的钨丝 很细 用电池就能把火药点着

网友:
敏感话题

网友:
我小的时候,用电烙铁芯的电阻丝,很不容易找到的.

网友:
小心公安请你喝茶

网友:
前几年做的大型消防灭火剂的试验,首先要放火:如板凳所说,用台钳轻轻压碎小电筒灯泡玻璃,用一小纸卷(直径略小于灯泡座)套着灯丝并用腊封好,刮一些火柴火药倒进小纸卷内(充满在钨丝周围),最后再用腊封纸卷,既固定又防水。
当时是遥控点火无一失误。
若点烟花可将引火绳装入纸卷内一起用腊固定即可。

网友:
不是要做遥控 zha dan 吧?

网友A:
伊拉克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比如找部旧手机,用喇叭输出驱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伊拉克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比如找部旧手机,用喇叭输出驱动继电器。

遥控距离无限了

网友:
用震动输出驱动继电器

网友:
以前自制鱼雷,就是把爆竹药粉倒进口服液瓶子里,把小电珠弄破后,放进去,用蜡封好,沉到水底,用电池起爆

网友B:
用大電流的直流電機電變就可以.

网友C:
拆个煤气炉

网友D:
长点接药线,躲远点就放吧,电子的,增加太多放烟花的成本了吧

网友D:
点、跑、躲、捂、等,放烟花鞭炮的乐趣,电子了,就都没了。

网友E:
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在450上安装这个装置..飞上天后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