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机机起飞后机头慢慢向左转

楼主(2009-07-16):
求教,我刚刚组装的机机,在地上没事,起飞后机头慢慢向左转,要不停的打右舵来修正,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 飞越450 陀螺是GA410

网友:
调遥控器上的方向微调

网友A:
中立点没调好,重新调整一下,另外尽量不要动尾舵的微调,要用内置的Sub-trim。

楼主:
中立点要向哪里设置呢?现在左右行程不太一样,我的尾桨是反转的,舵机要向前动一点还是向后动一点呢?我想应该几MM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B:
这是低档陀螺仪的通病,是温飘,没得调

网友C:
中立点没搞好

楼主:
还是左转, 重新调了的,这怎么办呀?!低档的陀螺只能这样吗?

网友B:
是的,我的KDS800也右转,要不断的打舵修正,慢慢就习惯了,呵呵

楼主:
我的是左转不是右转呀,晕了!晚上再调一下!

网友D:
原帖由
小手乱摸
于 2009-7-16 08:53 发表
这是低档陀螺仪的通病,是温飘,没得调
正解!
换吧。。。

网友E:
新手飞450类似的都出现过“一起飞机机就左转头”。我觉得暂时你先没必要去调试,只要动作轻柔,航线简单,不“倒飞猛弹”,一般不会炸的。 我的感觉是,长时间不动方向舵的新手,进步不快。
你机机的这个状况更能让你进步呢,是真的。
如果你一定要调。。。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