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KDS800好用吗?

楼主(2009-07-16):
我KDS800+262,尾巴会往左温飘,有用KDS800的吗?会温飘吗?

网友:
我的尾是向右...呵呵..不管怎么调都向右..不过我的舵机是普通9G.刚定了数字的...到了才知道

网友:
LS的搭配简直就是不合理到底,这么也要401来陪9257吧

网友:
我的手KDS800加261的,还没上机试

网友:
中立点调好,
漂移现象会好很多的

KDS800不算高档,
但性价比不错

网友A:
KDS800加262应该锁的还可以,很好的尾推加中点基本可以在电池中段1分钟才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800加262应该锁的还可以,很好的尾推加中点基本可以在电池中段1分钟才需要调整

一分钟才调整,不可能吧,我的1分钟尾巴以经180度自旋了

楼主:
还有人用KDS800的进来说下

网友B:
KDS800+9254装E016,尾巴锁得很好,普通悬停没问题。急加油会偏,可惜。9254太大。悬停后机身都有点偏。。。

现在是KDS800+S3154,尾巴会漂移。3154很一般。。。。

网友:
KDS800+922,尾巴锁得很好,普通练习没问题,急加油会偏但很少。
但922用久了可能电位器磨损了有时尾巴会左右摆动,新的时候很好。估计用个好点的尾舵机如DS520会相当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KDS800+9254装E016,尾巴锁得很好,普通悬停没问题。急加油会偏,可惜。9254太大。悬停后机身都有点偏。。。

现在是KDS800+S3154,尾巴会漂移。3154很一般。。。。

我的GY401+3154,用了2年,不漂移,急加油也不偏。还是要在调整上下功夫。

网友:
LS你的401怎么调?能教教我么?

网友:
我的KDS800+262。。不锁尾时还好点很缓慢的左飘(无风)。。开锁尾就往右飘。。不知道为啥。。

网友:
装450上可以,215上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