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直机,从LAMA开始,请热心人帮指点下买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9-07-16):
我是玩3A 的,场地越来越少,飞行环境越来越恶劣,想学着玩直机,从LAMA开始,请热心人指点下买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需要注意些什么?
能飞各种基本动作。

网友:
ESKY LAMA V4比较好飞的

网友:
叫人家入esky就是叫人家去死。买个4通道阿帕奇好

网友:
楼上的没飞过ESKY吧

1对头旋停一块电
2刷锅
38字航线
4倒退航线
准备2只lamav3 和白色山寨桨 山寨金属内轴平衡锤就不会飞出去
原厂桨太脆
v3没有全包的壳子 拆装方便 尾巴坏了就用牙签加固
还有什么问题来我群里问

网友:
华科尔的LAMA-2系列很不错,体积小适合在家里飞,而且便宜耐摔。

直升机投入很大的,建议先飞飞LAMA找找感觉,然后再决定下一步。

网友:
最好买多几副桨,几根主轴,A轴 ,齿轮,炸机最容易坏那些!

楼主:
lama 买什么型号的?哪个厂家的?

网友A:
COLCO 的LAMA5 LAM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 LAMA V4
引用 网友A:
COLCO 的LAMA5 LAMA6

我晕。

网友:
九鹰的solo,轻,小,基本摔不坏。买套备用桨就齐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买的了九鹰的solo 和华科尔的LAMA 2,挺适合新人上手,在室内飞比较好,SOLO已经摔了不下十次,还没摔坏什么配件,有可能是收油早,而且这个机子比较轻吧,LAMA 2的前罩有裂了,但是不影响飞。论质量,华科尔的LAMA2 的质量确实好,全金属件,不过九鹰的SOLO更耐摔些。室内飞的迷你机现在就能找到这两款,楼主根据自己喜好购买一架吧。
有人说这种小飞机太灵活,抗风性差、稳定性差,不适合新人,不知道怎么考虑的,我也买了ESKY V4,但是这种机器,在室外飞抗风性也很差,在室内飞,新手在没人带的情况下,只有一种情况,一起飞就会装墙,而且炸机后很容易损坏东西,投入也不小。在室内飞,不会有什么风的,最多空调有点风,玩的时候关掉空调即可。总比一玩就炸机,等配件强多了。

网友:
建议玩四通单桨小电直,另配一幅练习架和模拟器。

网友:
9鹰的小lama 的确摔不坏 但是太小 和450差别太大 不能锻炼飞手的修理能力 还是推荐V3 虽然是老机型了 但是维修和改造都很容易折腾 V4 V6 我朋友都在飞 我经常帮他们修 但是为了漂亮装了个大壳子 拆装相对不便
华乐尔的 2号 的确好 但是 太贵了 就算了 另外E SKY的飞机都送模拟器 模拟狗和G3。5是通用的!

网友:
楼上的你好,关于新手使用ESKY V3 V4的问题,你说这台机器好修,但是,新人上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怎么可能直接修飞机哪?如果没人带,只有一个结果,热情被严重打击,然后放弃。

网友:
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达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哈哈

网友C:
忘了再加一句
V3的脚很矮 很难坏 但是不要停在水潭上 电池会进水
V4脚粗暴降落时易断
V6的前轮容易飞丢
华科尔历史悠久 应该是国内最早生产lama的{小神蜓,太差了} 电子和机构相对成熟 但是目前电池太烂 还不如付厂的
科乐的只飞过它早期的产品比当时华科尔的好点 但也不怎么样 他现在的产品我没接触过 不敢说
总结:上V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再加一句
V3的脚很矮 很难坏 但是不要停在水潭上 电池会进水
V4脚粗暴降落时易断
V6的前轮容易飞丢
华科尔历史悠久 应该是国内最早生产lama的{小神蜓,太差了} 电子和机构相对成熟 但是目前电池太烂 还不如 ...

200级的LAMA比较鸡肋,不适合在家飞的,你买一个50尺寸的小LAMA飞飞就知道了。
v3/4/5在家飞对新手而言嫌大,在外面不能飞,比较适合的场地是室内篮球场。华的小鸡对场地和电池要求都很低,卧室里随便飞8字,电池副厂的15元一块,电子市场里也买得到,从各方面来说比飞v3/4/5/6都要好多了。

网友:
修飞机对于新手是个挑战 关键是要有耐心 4分调试 5分练习 1分反应
我初一开始飞电直到现在7年 受到的打击很多
但我不服气 所以坚持到了现在 在我那个圈子里虽然年纪最小 但是被称为电直第一人
不要害怕会受挫折 想想我那个时候电直的价钱 还有当时的技术 你就知道我受过多大的打击了!

网友C:
我只是帮你分析问题罢了 楼主你自己决定飞哪种
反正要坚持玩下去 就做好受挫的准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帮你分析问题罢了 楼主你自己决定飞哪种
反正要坚持玩下去 就做好受挫的准备吧

多谢,那V4吧,修飞机的技术还是有些底子的。

网友:
还要看配件好不好买哦!

网友:
看来还是小lama(手掌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