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大脚1:8的想改油改电。请教

楼主(2009-07-16):
我的大脚1:8的想改油改电。请教
用什么
电机
?多大的电调!!!
不要跟我说用无刷的!!那个价钱我还不如不改啦!!
用有刷电机用多大的?电调呢?

网友A:
朋友的 改的 无刷的 好赢80A 的套装,花了1000+ 效果很好,比油的还暴。
有刷估计 不好搞,电调会烧掉的 1:10的 一般 320A 有刷
1:8的 得多大啊?大电机 大电流 会导致退磁 严重 电刷损坏........

网友B:
我玩savage 4.6油改电,用的无刷
你要改有刷,这个效果还不如不改啦!
改有刷至少要580*2再加上个75A左右的电调,还得是双向的,还容易烧。
其实改电最重要的是找到或DIY到合适的电机座,锁单向轴承,其它的器材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