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TNS 的玻纤桨做工和性能怎么样?有射过桨的吗?

楼主(2009-07-16):
目前 4面悬停+航线练习中,
但对木桨的射桨问题又心存恐惧,
用碳桨又太奢侈了点,
所以要找几个其他的物美价廉的选择,呵呵
不知 TNS 的玻纤桨如何? 算性价比高的吗?
希望用过的模友能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
还是碳桨的性价比高一些,淘宝上面不是很多50左右的碳桨么

网友A:
你买TNS 的玻纤

不如买TNS的碳纤 我买的碳纤 50多一付 TNS 不过是B等品

其实没区别 就是油漆有点瑕疵

网友:
可以我用过   桨很薄  声音很犀利   动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TNS的碳纤 我买的碳纤 50多一付 TNS 不过是B等品

其实没区别 就是油漆有点瑕疵

为啥 TNS 买玻纤不如买碳纤呢?
我看他的 碳纤比玻纤还重啊。。。不知碳的哪里比波的好?

网友:
TNS 是什么牌子?

网友:
飞航线什么桨都一样。飞3d,你就知道碳桨的好处了,其他桨根本没法比。动作都做不出来。

网友:
绝对的好桨!费话不多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 TNS 买玻纤不如买碳纤呢?
我看他的 碳纤比玻纤还重啊。。。不知碳的哪里比波的好?

碳桨比波桨要轻的

网友:
TNS的浆都会射的话,建议楼主去找拉登,因为你太暴力了!

网友:
tns325的玻桨、碳桨都用过,很满意

从外观尺寸到重量、重心一致性很好,强度也不错,价格合理。特别是26元的玻桨,目前未发现同价位中比它更好的。之前,也曾进过一些所谓超低价的20元以内的杂牌桨,全退货了,两支桨,连最起码的外形尺寸的一致性都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桨比波桨要轻的

很奇怪,TNS 的碳桨比玻桨重。。。所以很晕。。呵呵

网友C:
碳桨和玻钎是一样的,只是表面披件碳钎布而已里面还是玻钎,所以没有差别

网友:
楼上说的是3流4流的碳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桨和玻钎是一样的,只是表面披件碳钎布而已里面还是玻钎,所以没有差别

你说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