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是否烧了?

楼主(2009-07-16):
我有个外转无刷,肉眼可以看见有一股线圈焦了,但是可以运转,用万用表测三个插头之间的电阻也全都相同,这颗
电机
算不算是烧了呢?
如果电机从来没有冒过烟,但确实烧了线圈,而且烧的部分用肉眼看不到,又应该如何判断电机是否烧了?
总之,我想问的就是,判断电机烧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电机烧的标准是:能正常使用到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能用就行

网友C:
原帖由
蓝色∮的海
于 2009-7-16 13:48 发表
能用就行

网友D:
短路也不能转啊,能用就行了

网友E:
能用就行,有几圈短路动力可能有影响

网友D:
一般电机相互之间一点点短路没有事的,就是磁通量产生一些变化

楼主:
如果出现像9L说的那种情况又如何检测呢?
那样的话电机是可以用,但是没那么好了,一旦发现电机动力不够,这时候可就得找问题出在哪了,是电机电调还是电池。我可不想把所有的都换成新的。

网友D:
电机一点点短路是能用的,你可以测量电阻阿

网友F:
用一般的万用表来测量电机的电阻值,我看有点难度。

网友G:
有点匝间短路 不是很严重问题不是特别大 不过发热振动肯定变大 万用表测电机线间电阻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H:
有点匝间短路 不很严重问题不大 发热变大.

网友I:
接上电调看看转数是否均匀或者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