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平衡充,317+431,充电太慢了

楼主(2009-07-16):
就这是个电路

恒流加恒压,恒流阶段还好,一小时就结束了,充到4.12伏,(我的截止电压调到4.20伏),然后恒压阶段就太慢了,从4.12到4.2用了两个多小时,不知道是不是431不行?另加一个431做LED充满指示,是渐亮的

test

test

网友:
差不多了

网友:
 想又快又好就要多花成本

网友:
可能他高输入电压会好一点.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三个小时充好.

我昨天刚自己修好一个4002充电板,测了一下,充一个笔记本电池拆下来的18650,初始电压3.865V,设定充电电流1A,在电池部分串10A档万用表监测,14:06 电流951ma,看到电流很快下降,到14:37电流降为391ma,在15:01终于变灯(灯变暗),也就是0.25的充电电流,当时显示电流231ma(万用表电流档可能显示偏低,理论上应该在250ma变灯).在15:48降为95ma,我再等,到16:40为40ma,将电池取下,测了下电压为4.179V,过了一晚上早上测的电压为4.158V(4.2V的99%).可惜我现在只有一个万用表,电压当时没测.

充电至变灯用了一个小时,电流从231变为95用了50分钟,最后变为40用了50分钟.我想变灯后再充一个小时电流变为80ma可以接受了.可能我的电池没怎么用,一上来就是恒压了,电注在不断的降,下次电少一些的电池再试.4002有3小时的定时器为自动关断.

我一开始买了个4002的充电板,有一天晚上起来换充一个18650,将电池放反了,这块板就烧了,当时烧了一个取样电阻0.1欧.更换了后还是不行,可能4002坏了,但是自己搞没把握.又去买了带反接保护的4002板.现在玩四通806,电池是2S的,一节一节充,时间慢,至少要6个小时.想到了坏了的4002,昨天将8针的4002焊上,并补了好几次,通电一试,竟然成功了.

   我知道4002板的电源地和电池负是共地的,因此2个4002不能直接取一个电源,因为2S的二个电池中,第一节电池的正极与第二节电池的负极相连,共用电源后,第一节电池的负极与正极(通过第二节电池的负)直接短路.现在我打算用完全独立的电源和4002充电板二套同时对2S电池进行充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过手上也没5V2A的电源,只有二个5V1A的电源.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