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菜鸟问题

楼主(2009-07-16):
看了好多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帖子,但始终不是非常清楚这两个曲线的具体用处?设置的差异在遥控是会对JJ产生什么影响?
 还请明白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处不怎么清楚。对JJ影响知道点点
螺距曲线越高。本人JJ只需在低转速就可以起飞。(JJ不稳定,锁尾差)
油门曲线越高。本人的JJ主是表现同样的油门曲线越高转速越高(还是不稳定)
肯定说的不正确,只针对本人的JJ的表现和自己的感觉。

网友B:
直升机大桨旋转产生升力,通过调整螺距曲线改变大桨螺距,实现悬停、升降、航线飞行、花样飞行等不同飞行状态要求的升力特性。
螺距变化后,动力应随之相应变化才能保证大桨高速转动。
两条曲线应相互匹配,使大桨在不同螺距时都具有基本稳定的合适的转速,直升机才能有良好的飞行特性。

网友C:
简单说就是油门和转速有关,还有个和螺距有关,如果转速太低,机机就稳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各位解答 ~~~

网友D:
我也在学习当中!!

网友E(2009-10-11):
油门和螺距好比一个大力士和杠铃,油门比作大力士用来举起飞机,螺距比作杠铃是一个负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螺距控制的就是大桨的倾角,倾角越大向下刮起的风越大,当然这个时候的负载也就越大。如此说来就是大力士所能举起杠铃的重量如果和他自身的能力相匹配的话,那么不会费多大力气,但是杠铃重量要是超过了大力士的举重能力,自然举重的时候会很费力,甚至于伤到自己。油门和螺距配合得好电机就能够发挥好的效能,相对轻松作业,可是如果配合不得当,螺距偏大,使的电机的负荷加大,电机则会疲劳作业,其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F:
Ls上的很生动

网友G:
9楼的比喻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