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双发动机的航模飞机,油箱放哪里?

楼主(2009-07-16):
是用一个油箱还是两个油箱? 油箱是放在机身里 还是
发动机
后面?还有油箱增压等问题
而且两个发动机的转速 怎么保持一致呢?

网友A:
不知道油箱在哪~~~不过这飞机到真的挺帅啊~~~~

网友B:
应该在肚子里吧!

网友C:
应该是一个油箱 排气可压油上去 油箱在脑袋那里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在机翼的中部.和机翼固定不会拆下机翼时还连着六根油管吧.

网友E:
當然是一個, 放在主翼的最接近位置, 是放得前或後的點位置, 就要我 CG來決定……記得 CG是一切飛機的關鍵啊………. 哈哈

网友F:
应该放在重心位置,这样,不会因油耗而引起重心改变。

网友G:
应该在肚子里吧

楼主:
放在机翼中部是个好办法,可是为了考虑携带方便,准备做成对插机翼,看来只能放在机身里,重心的位置!
只是不知道,两个发动机的排气压力 能不能足够保持向上连续供油?
而且两个发动机的转速 怎么可以保持一致呢?

网友H:
在控里面设置两通道同步,设置好了,发动两引擎用微调来细调转 速,最好有个转速表来测试,两引擎转速应该差不多一致的~!~!双引擎最麻烦的就是调试引擎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