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面材料

楼主(2009-07-16):
本人新买一条“世纪号”,两张帆好像不行请问diy帆用什么材料。而且容易买到,帆两个下角那好像花的加固片是怎样贴上去的?

网友:
去淘宝上搜“帆料” “聚酯薄膜”。帆角我用电工用的绝缘胶带或者美工商店找点不干胶塑料贴

楼主:
不干胶好像粘不稳,遇水会脱落。

网友:
风筝布 加 特技风筝包边布 缝合
可热切割 可参考风筝制作群

网友(2009-10-25):
是用聚酯薄膜好,还是风筝布好用?

楼主:
聚酯薄膜好,我的船已经换上,。但边角的贴纸还是找不到好的。

网友:
帆边角用复写板(塑料板)和不干胶贴切,再拿空心铆钉,铆起。加强板规则是有规定的,不能太大。
三角都一样做就行。透视胶片也行,但软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