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技术帖 (螺距曲线设置)

楼主(2009-07-16):
首发技术帖 如有错误 请魔友指正!
开始:
打开遥控 通飞机电源 (安全起见,拔掉两根
电机
线)
然后找到控里面的 [螺距曲线设置]

楼主:
50% 螺距设置

楼主:
100%油门 螺距设置为: +9或+10

楼主:
参考油门曲线设置 0,20,49,65,75,82,100
根据实际来定

楼主:
结束!
祝:飞行愉快!

网友A:
第二点4度太高了,飞机会抖动的

网友B:
调整平滑 也不应该 偏离 三个控制点呀
我就不相信
您这样 平滑后
还能满足你测的角度....

楼主:
平滑是画的问题 只是个示意

网友C:
6ex貌似没有平滑的功能吧,,,郁闷啊
我现在是0,50,70,80,100,螺距-2.3.5.7.11,现在机机动力损失严重,操作杆要到75%才能悬住,很怪啊,,,

网友D:
12楼 试试-2 3 6 9 11

网友E:
新手必备

网友F:
好好学习学习! 为以后飞打好基础

网友G:
顶!
 虽然貌似很简单,但是对大家会有帮助的!

网友H(2009-12-16):
這帖很清楚說明,懂都幫頂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I:
不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J(2010-02-11):
可惜现在图片空间挂了,看不到图片啦!!!!

网友K(2010-05-21):
图片看不到。。。。。。

网友L:
图片都是叉啊!

网友M:
图挂了,如果图好,我会收入ZD贴~

网友N: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O(2011-02-11):
 图片看不到

网友P(2011-03-15):
图片看不见

网友Q(2012-01-19):
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