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翼类的飞机或纸飞机,如何加“陀螺“来稳定呢

楼主(2009-07-16):
同上
以前坛子里有个 高手 纸飞机+陀螺 来航拍, 这个混控模式是如何接陀螺的呢?

请过路高手指点

网友:
是方向舵接陀螺吧

网友:
可以把舵面分成4个,一边2个舵面。最外面的两个控制左右,最里面的两个控制升降。
这样要4个舵机,然后把升降的两个舵机信号线并联,把左右的并联。

我正在做这个方案。

楼主:
以前有位魔友做的有,不知怎么搜不到了

用的是正常的2个舵面控制,不知加了什么东西没,可惜啊

网友:
那天向论坛一高手请教了这个问题,并且实际试验了一下

现在流行的遥控器里的飞翼模式,应该是一种自动的混控模式,就是将升降通道和副翼通道自动混控

在正常情况下,遥控器副翼通道  控制 连接副翼通道的舵机 动作,同时 也发出混控信号 混控连接升降通道的升降舵机 做出相应动作,完成偏转或者翻滚动作;

遥控器升降通道 控制 连接升降通道的舵机 动作,同时 也发出混控信号 混控连接在副翼通道的副翼舵机 做出相应动作,完成飞翼的俯仰动作;

但是好像咱们用的常规直升机用锁尾陀螺,接收到来自遥控器的发射指令信号,只能输出成为一个。

所以,用常规陀螺仪来控制飞翼,如果不采用其他方法或者混控方式的话,遥控器里的飞翼混控模式发射偏转或者翻滚信号后,接收机里接收到了混控信号,解析到陀螺仪,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输出信号。

实际中我进行了一些测试:将副翼和升降舵机分别连接一只陀螺仪,摇动副翼摇杆,只有连接在副翼通道的舵机动作,连接在升降通道的舵机没有任何反应;相反,摇动升降摇杆,就只有连接在升级通道的舵机动作,连接在副翼通道的舵机毫无反应;也就是说,在我的方法里,陀螺仪没有接收到相关的混控信号,或者接收到了,但是只能输出为一个单一的动作信号

只要去掉陀螺,就会恢复正常飞翼模式的混控动作

也许我的混控设置方法不对,有正确的混控设置方法我不知道,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好像飞翼模式的陀螺仪也有卖的,只是我不知道哪里有卖和价格,哈

网友A:
飞翼要加两个陀螺仪的话就不能用遥控端的混控吧,要用那种装在接收机后的飞翼混控板,然后把陀螺接在混控板前面就好了。

网友A:
用遥控端混控方式的话,理论上也可以在接收端装陀螺,不过陀螺的安装位置要旋转45%实现机械方式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翼要加两个陀螺仪的话就不能用遥控端的混控吧,要用那种装在接收机后的飞翼混控板,然后把陀螺接在混控板前面就好了。

我先慢慢理解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端混控方式的话,理论上也可以在接收端装陀螺,不过陀螺的安装位置要旋转45%实现机械方式混控。

这个我试过,陀螺仪旋转多少角度也不行

网友:
使用单独的混控,我测试的结论是抖舵,并且反应速度下降严重。我使用的是25元的那种混控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加

楼主:
嗯,谢谢各位回答,看来是得加个 混控

网友(2009-08-30):
我觉得是混控量和陀螺感度的设置问题。从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来看,两个舵机各接一个陀螺仪应该可行,但陀螺仪需要一样的,并且感度要求调整一致。
还有,可能要左手油门。右手控制副翼和俯仰,这样才能完成开机自检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8728&extra=page%3D1&page=1
hehe,看下这里,也许有帮助;
这个实现可以:1,用两段式的控制面,实现;

2,如果不用两段式的控制面,信号先进陀螺仪再进混控再进控制面;

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遥控器的混控是不用的,呵呵,建议副翼升降舵混控!陀螺仪也不必45度角,依然按照副翼和升降方向放置即可!

楼主:
嗯,很不错,感谢楼上的老兄!

网友(2009-10-16):
FUTABA的GYA-352双轴陀螺仪就支持V尾混控和升降舵副翼混控,而且使用时必须关闭遥控器的混控功能。也就是说,不需要使用具有混控功能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