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450PRO安装感受

楼主(2009-07-16):
1. 舵机拉杆长度的尺寸说明书说的有误差, 大概应该是8.5MM

2. 尾管上不紧(500ESP也是)  不过我转了个小孔, 上了个螺丝

3. 放置电调的位置不好,还是得自己打孔

4. 安装飞机两天,主轴竟然生锈了

5.尾抓一定要记得拆下来重新装,要不然

最近风大,等天好了再飞

网友:
  周末买PRO回家就开动~~~~貌似装机是个大麻烦~~~

网友:
装机也是一种快乐啊

网友:
我第一次装pro6小时,第二次4小时,第三次3小时

网友A:
还是喜欢整体侧板,拆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整体侧板,拆起来方便

几乎修飞机都要拆,我都快疯了

网友:
看似sport问题也不少

网友:
sports有什么问题,LS能说说么?

网友:
也不知道哪个人说PRO维修方便的,我真的要找他好好聊聊。

网友B:
参照一下老羊的布线

网友:
方便 哈哈 那么多螺丝能方的便

网友:
参考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照一下老羊的布线

布线再好修飞机还是不好,请参照goodboy的布线更加实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一下老羊的布线

我说的问题和布线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