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问题 紧急求助……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09-07-16):
如下图,请问各位大大,这个是什么陀螺仪
我准备用在固定翼的副翼自动平衡上面,但是联好线后发现只可以修正副翼向一边的动作,另一边的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没见过,固定翼上面随便就可以

网友:
你的感度开为了 尾琐模式 了  ,你调会普通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调发射机 感度 切换模式

网友:
可以檢查陀螺有沒有放正確,不管鎖不鎖頭,都應該要正常工作...我嚴重懷疑是不正確的擺放才不能正常工作(當然如果這陀螺壞了就另當別論)

陀螺可以直立擺放,和平躺著擺放.還有試著不同方向朝前面,就可以試出來了

网友:
这不是MKS 191么!

开普通模式 !不要用AVC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