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度,失去动力了

楼主(2009-07-16):
今日中午2点,连续飞到第二块
电池
近6分时,明显动力下降,迫降了。电池电压11.5v,电调
电机
超烫。放了一会,又可以飞了。这是不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A:
肯定是了,中午时分飞飞机人也要熟了

楼主:
那就是飞机没问题了,还有没有模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出在电调上 看看能不能设置进角 不行就换掉

网友C:
换50A的电调再+散热片+别在腰上就基本OK了

楼主:
电调设置“进角”,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