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个26CC汽油机问题!

楼主(2009-07-16):
请教一个26CC汽油机问题!
26CC汽油机怎么改电启动?需要些什么东西?请指教!能具体一点最好!~
能详细指点的加QQ:1166630

网友A:
手拉器拆掉,加装一个起动用飞轮和皮带,在卖一个90级以上的启动器,大功告成~!对了你还得一个电池,电压根据启动器配。

网友B:
淘宝上有电启动卖的150.00拆掉手拉器,装上电启动,再装上手拉器,OK啦,电启手拉二用。

楼主:
能给个连接吗?~谢谢~

楼主:
没人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