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模具钢可以用水来淬火吗?

楼主(2009-07-16):
D2模具钢可以用水来淬火吗?我看网上介绍都是用油来淬火的,但是手头上又没有淬火油,不知用水淬火可以不?

网友A:
水啊?好像要多重复多几次才有效果

网友B:
如果说明油淬的话,基本要用油淬,不然容易开裂或变形严重。
淬火介质一般有三种,盐水、水、油,分别对应的是低淬透性-----高淬透性,其中有部分是混合液体,介于这三种之间的。
一般认为,低淬透性的钢材在进行淬火处理时,要加大冷却速度才成,所以采用盐水或水,高淬透性的材料一定要用油,不然引起材料的开裂或淬火后的严重变形。

网友:
一你手头的情况看,有油也搞不了,自己再家搞只能是凑合
或者你有大量的精力多搞也行,这些钢不是45号
就好比想给白钢淬火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