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个热心的黑人大哥~能不能救救我的四合一

楼主(2009-07-17):
郁闷死我了!好好的飞机好好的四合一全完蛋了.LAMA V4今天前面电机上的一跟根白线开焊了.一个很小的毛病,也很好解决,我就送到修手机那里让他给焊了下还给了他10块钱.刚才也就10分钟之前我把四合一线都连上把飞机装好.准备起飞.可一开油门四合一就冒烟了...马上拔掉电池但是为时以晚,把四合一外罩拿下,发现四合一上连接电池的那个板,也就是连接两个发动机的那块板上有个方形的元件烧焦了.具体位置就是后焊接的那个电机插位的内侧.......我无语了.这才想起来看看那电机线是怎么焊的!原来那不负责的修手机的把线焊在旁边的红线上了.造成了短路........我是欲哭无泪啊.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拯救一下我的四合一,现在四合一连接舵机和控制平衡杆的那个电机都正常.就是连接主桨的那个电机操作无反映...在线等啊!失眠了!!!!!!!!!!!!55555555555555

楼主:
郁闷死我了!好好的飞机好好的四合一全完蛋了.LAMA V4今天前面电机上的一跟根白线开焊了.一个很小的毛病,也很好解决,我就送到修手机那里让他给焊了下还给了他10块钱.刚才也就10分钟之前我把四合一线都连上把飞机装好.准备起飞.可一开油门四合一就冒烟了...马上拔掉电池但是为时以晚,把四合一外罩拿下,发现四合一上连接电池的那个板,也就是连接两个发动机的那块板上有个方形的元件烧焦了.具体位置就是后焊接的那个电机插位的内侧.......我无语了.这才想起来看看那电机线是怎么焊的!原来那不负责的修手机的把线焊在旁边的红线上了.造成了短路........我是欲哭无泪啊.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拯救一下我的四合一,现在四合一连接舵机和控制平衡杆的那个电机都正常.就是连接主桨的那个电机操作无反映...在线等啊!失眠了!!!!!!!!!!!!55555555555555我的电话13101536636  QQ253481 希望大侠出手相救!

网友:
“救火员”到!只要线路板没有烧碳化的话,就能修复的!
能提供烧毁后的照片吗?我想先看一看……

网友A:
先来一顶。
    黑人高手,小的也想搭个便车:loveliness: 。我有叁个6通的接收机,在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出现同一个问题。各通道接驼机工作都很正常。但就是接上电调(有刷、无刷),电调都没反应。发射机是9X2的,其他的6个都没问题。 一个是三和、一个是西安的,还有一个是E-SKY 。sorry,不知是否有空接收。

网友:
 帮黑人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来一顶。
    黑人高手,小的也想搭个便车:loveliness: 。我有叁个6通的接收机,在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出现同一个问题。各通道接驼机工作都很正常。但就是接上电调(有刷、无刷),电调都没反应。发射机是9X2的,其他 ...

你能确认电调是好的吗?

网友B:
在这里我也搭个车问一下,四合一上面的芯片针脚从根部断了还能修复吗?我的是丘比特V2的四合一,在油门信号线引脚出导了根线,是打算以后升级无刷用的,结果前2天不小心拽到那根线,连引脚一起拽掉了~

网友:
顶黑人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我也搭个车问一下,四合一上面的芯片针脚从根部断了还能修复吗?我的是丘比特V2的四合一,在油门信号线引脚出导了根线,是打算以后升级无刷用的,结果前2天不小心拽到那根线,连引脚一起拽掉了~

管子的引脚齐根断裂的话,只要不是4号脚的话,问题不大(1、2、3为一组;5、6、7、8为一组)。
铜箔被扯掉了的话,找到那根信号线的另一端(连着一个排阻或电阻)后引出一段导线即可。

网友:
黑人大哥就是好人,今天寄了2个有问题的4IN1给黑人大哥修去了!

楼主:
顶!!!黑人大哥没的说!今天上班就接到黑人大哥的电话.感谢之情无以言表.黑人耐心的帮我分析了四合一的问题,已经确定是场效应管F7413烧毁.我正在尽力寻找F7413中,如果找不到只好麻烦黑人大哥帮忙修理了.今天电话里黑人大哥还给我这个莱鸟关于固定翼的相关问题扫盲.确实是坛子里出了名的好人!感谢!!!

网友:
想修的话买零件.不想修的话买个三合一自个换.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a74df50f90&x_id=0db1

网友:
自己焊MOS很难的,小心掉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引脚齐根断裂的话,只要不是4号脚的话,问题不大(1、2、3为一组;5、6、7、8为一组)。
铜箔被扯掉了的话,找到那根信号线的另一端(连着一个排阻或电阻)后引出一段导线即可。

不懂哦,我发个图
http://www..com/viewthread.php?tid=214&extra=page%3D3

网友:
晕,不会搞链接论坛会屏蔽掉

网友:
黑哥是好人顶

网友D:
我也搭车请教黑人大哥,今天我的ESKY0404控改成充电后发现开控后,接上飞机电源4合一自检不通过。
主要是靠近主电机的舵机摆臂摆到最下端,4合1一直红灯,是不是我的控给我搞坏了?谢谢!

网友:
我不搭车,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搭车请教黑人大哥,今天我的ESKY0404控改成充电后发现开控后,接上飞机电源4合一自检不通过。
主要是靠近主电机的舵机摆臂摆到最下端,4合1一直红灯,是不是我的控给我搞坏了?谢谢!

你所描述的现象,似乎是接收机没有接收到控发出的信号。
自查一下:
发射用与接收用的晶体是否安装到位了?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失控。
控用充电电池的电压是不是过低了?发射电路没有工作。
改造的时候,电源正负极没接错过吧?电源反接那就烧了……

网友:
黑人兄弟是五千年一开花,五千年一结果的好青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描述的现象,似乎是接收机没有接收到控发出的信号。
自查一下:
发射用与接收用的晶体是否安装到位了?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失控。
控用充电电池的电压是不是过低了?发射电路没有工作。
改造的时候,电源正负 ...

首先是万分谢谢老大哥,前一段时间工作上事较多,今天休息又开始鼓捣这个东西。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把控线路恢复到原样,四合一自检不通过,控的右手左右拨动时,另外一个舵机上下摆动。其他三个通道没反应。
我把控的发射电路拔了,接在电脑上用G3。5练习,任何一个通道都没有反应。估计烧了,是左面一块处理板坏了还是全烧了?
这种东西还能修修吗?

网友:
我的搞好了。

我把线都重处理了一下,现在电脑G3。5好用,四合一自检也通过了。飞机也能正常。万幸控没没烧掉。谢谢

网友:
黑人兄最近在玩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