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 pcm 与2.4G的关系

楼主(2009-07-17):
贴子里经常会问:选PCM还是2.4G这样的话,严格来讲,应该这样问,我用72M的还是用2.4G的,因为PCM与2.4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PPM与PCM的区别
本来很复杂,但可以这样理解,PPM是模拟信号,而PCM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更精准,不容易被干扰。是比较先进的模式。理论上讲,35M、40M、72M、27M以及2.4G都可以用PPM或是PCM。
二、2.4G是什么?
其实只是个频率,因为这个频段是国际公认的免费频段,所以,无线鼠标,无线路由都是用这个频率。因为比较先进,所以都是采用PCM调制模式啦,也就是数字模式。
频率不是它的优势,关键在于,一个发射与接收会锁定三个频率,当一个频率被干扰,马上用第二个,第二个被干扰,马上用第三个。所以,一般不存在同频的问题。另外,它的频率很宽,从2410M--2480M,而每一个频段又有60个左右的具体频率,你算算有多少?
所以,2.4g用的也是PCM,我并非扣字眼,只是把自己理解的与大家讨论一下。有高手发现问题,请指证

网友A:
讲得好,大家鼓掌

网友B:
2.4G也有采用PPM制式的,不是所有的2.4G都是PCM制式的,如天地飞新出的FT-6A 2.4G 遥控器就是采用PPM制式的.
2.4G有优势,但也有不足!! 不足之处就是穿透性差! 但采用跳频的2.4G抗干扰能力强!!总体上是不错的!!!

网友C:
一个是调制方式,一个是载波频率。

网友D(2009-10-15):
原帖由
Edward
于 2009-7-23 23:25 发表
一个是调制方式,一个是载波频率。
精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