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怎么做冰稀饭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17):
老婆要做冰稀饭卖,但是试做出来的冰稀饭连我这关都过不了,又怎么能拿出来卖?  哎 !   不过,我想起我们坛子里能人不少,希望能得到高人的详细指点.我先谢各位,拜托了!

网友:
要在常溫把食物完全放涼才放到冰櫃.
要不對食物對冰箱都有損害.
而且.冰箱裏面的東西不要太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但我这里的冰稀饭,是把一整锅熬好后的稀饭自然冷却后,放在冰柜里冷冻,有客人来,直接舀出来就行了.
       我老婆做出来的稀饭,热的时候味道还可以,一放进冰柜冻过,那味道就变了,感觉是味道淡水的.我觉得应该是稀饭的配方有问题,

网友:
原料:糯米或大米、红糖、芝麻、大枣、红绿丝或玫瑰糖、冰块
      先熬好白稀饭
将冰块放入榨汁机打成刨冰再放入冰箱十分钟左右拿出用勺子敲碎放入碗中
倒入稀饭
浇上红糖水 再加上红枣、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