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PRO首炸!上部分修改图片。。。

楼主(2009-07-17):
天晚上7点时分,我拿着我的新宠450PRO 来到自己的私家飞场(一座在建中的学校工地)。
这台新机已经飞了20多个起落了,我想今天还能不能保持不炸呢?谁知道小小的念头就。。。
      PRO的混控比相对SE做了很大调整,做TIC-TOC非常容易,而且爆桨也是小菜一碟,不知不觉飞到了第4电池,不觉天色已晚,飞机的轮廓已经看不太清楚,不小心飞远了点,一时看不清楚姿态,从20米高度跌落下来。下落前我切断了动力。
飞快地跑到坠机地点,我拿起飞机,大致看了一下损失好像不是很大,尾管完好,尾齿也没有坏,大桨断了一个,大齿轮也没有事,拆掉大桨,转了一下主轴,主轴弯曲了,换了一条新主轴,一转还是偏心的,倒!一次就把中联搞弯了。。。 另外主轴轴承也OVER了。
再检查410M,发现升降的舵机有点卡,手不能拨动。心里又一阵凉。。。
回到家中先用1.5“L”扳手从对面穿过去拆去舵机固定螺丝,建议将对面的孔钻大到2.1,下次拆卸舵机螺丝就可以直接用内六角批拆卸了,然后拆去十字盘固定架,把舵机拆开一看,最大的输出齿轮其中一个齿已经严重变形,使出我的“移花接木大法”,先把输出齿上的限位的铜柱拆去,然后将齿轮中间的塑料件取出,切掉那个定位凸起,然后转180度装回去用CA胶水固定,转180度装回原来的地方,呵呵。。搞定啦!:loveliness:
关于450PRO要分享的经验:
1.横轴加长后,变相加大了主桨,别小看这5mm,对动力的需求大了很多,以前的20C电池都不能顶过4分钟电调就开始保护了,最好降一个齿轮用12T,飞行时间控制在3.5分钟比较合适,下来电池电压有3.7V左右。
2.原厂马达非常热,而且很快就开始有问题了,15个起落后从最初的4分钟,到不到3分钟电调就保护了,马达的质量还是有待提高。好在亚拓的售后服务周到,已经更换。
3.中联的强度有待提高,横轴加长的中联需要更强壮的底部来固定,一炸就要换中联实在是麻烦。
4.对电池的放电能力要求高,我的20C电池基本上都给PRO搞到大肚子了,建议尽量用25C以上的电池才可以。没有的话降低一齿会是不错的解决方法。
5.尾管最好自己种针固定,因为锁紧后的尾管可以轻易用手拔出。
6.410M的输出齿强度一般,不适合经常炸的朋友。炸机后请务必检查。
7.PRO的机身强度提高了不少,但大齿轮下面的空间偏小,用手不容易放螺丝进去。
8.舵机固定在铝合金支架上后动作的准确度提高了。但炸鸡就没有缓冲了,容易坏舵机。
9.没有定位槽的主轴轴承座精度不如SE,容易产生安装误差,导致上下轴承座不同心。主轴下支撑的位置15个起落就看到磨损痕迹了。
10.舵机的安装位置不是太理想,拆卸前面的舵机必须要拆去电池支架,否则只能拆侧板。
11.下轴承座的轴承检查比较麻烦,因为底板那里没有孔,不能穿主轴进去检查。

所谓针无两头利,PRO的暴力程度比SE提升很多,可以用“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来形容。但这个都是需要强大的动力来达成的。PRO需要用好的电池才有好的效果。新一轮的电池升级已经在进行中。。。

L扳手比较适合拆装螺丝

L扳手比较适合拆装螺丝

钟针的位置

钟针的位置

网友:
楼主给我们正在犹豫买PRO的人很好的参考!

网友:
不买PRO了,味口大,娇气,改天把自己的机机整个PRO的头罩,装上YY

网友:
 老冰的评论看着很舒服,姜还是老的辣啊~~

网友:
顶ICEMAN的,^_^, PRO还是给高手玩的比较好, 我这种菜鸟还是玩GF或者V2的好

网友:
冰人的评论,说得真到位,不顶不行啊~~~
啥时候也评测一下500esp。

网友:
3.中联的强度有待提高,横轴加长的中联需要更强壮的底部来固定,一炸就要换中联实在是麻烦

以后炸机,除了换主轴,还得要换中联!

网友:
  买不到 GF,没有选择的买PRO了~~~

网友:
冰人的经验值得借鉴,说得好啊。

网友:
不錯~
pro还是不太耐炸~

网友:
冰人很多地方说的很中肯,中联强度比起以前的我觉得低了,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样子,中间是凹进去的;原装的动力悬停下来都热乎乎,对于高手(例如:冰人)根本就是不够用

综合来说我还是悬停稳稳当当 ,练习还是交给GF去

网友:
感觉楼主潜意识里是想炸一下的……

网友:
哈哈,顶冰人
下一步看 450 Sport 的了

网友:
好文才,字字珠玑!!

网友A:
看来新手还是不能买PRO啊。不知道那个SPORT怎么样

网友B:
sports下星期到货,看看那个是这里首炸

网友C:
还好,我的飞机摔了5-6次,中联还健在不知道啥时候会归西

网友D:
顶一下,LZ说的很中肯

网友E:
有了体会 是不是就要出改装件了?

网友F:
可怜的机机

网友G:
老冰真伟大拿了自己的爱机做碰撞测试然后写个碰撞测试报告给大家参考
一定要顶 顶 顶

网友H:
写得一手好文章

网友I:
410好差呀!

网友J:
别的要求没有!pro的外丝横轴你迟到了几周了!快出货啊!还有副厂改件!!!!!加油啊!!!!!!冰大!

网友K:
很详细嘛,支持楼主

网友L:
同感,同感!
"5.尾管最好自己种针固定,因为锁紧后的尾管可以轻易用手拔出" 有好的固定方法请详细指教。

网友M:
哈哈哈哈,不错!描述清楚。语言功底不错!不像有些帖子,不仅描述不清,时间线索混乱,每句话还有几个错别字。十足的文盲。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N:
还是V2经典。

网友O:
你的炸鸡经过跟我的完全一样

网友P:
老冰,我佩服你

网友Q:
种针要学

网友R:
烦人的扫齿老是不放过我,每次炸鸡都要换齿轮,头大。
才飞了40个起落左右,换了4对齿轮了。。。
我还是改成皮带看看,是否性能下降。。。

网友S:
 此机可以出升级的部位很多,冰人要先下手为强

网友T:
可我还是想上PRO呀

网友U:
我觉得还是赶快把副厂的伞齿搞出来比较好!

网友V:
刚才冰人说把PRO的头换他自己的身子上了...据说效果不错...(我这个算泄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