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9-07-17):
有哪位朋友玩过这个迷你直升机   性能如何    比一般三通的好一些吧

无尾翼带斜盘四通红外遥控掌上飞机 可横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玩过这个迷你直升机   性能如何    比一般三通的好一些吧

无尾翼带斜盘四通红外遥控掌上飞机 可横飞172008

和2通类似的红外遥控器……

红外最大的坏处是,只要遮住光线就失控,据我的经验控制距离超不出3米。

网友:
性能是相当的好啊,正飞倒飞,全活,呵呵!

网友:
就是个玩具都差不多的

红外我用的很好没失控,因为室内玩都超不出3米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这个飞机价位如何  我看网上是175   贵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这个飞机价位如何  我看网上是175   贵不贵
塑料件的一般80一下, 175能买两个还能把邮费省出来, 想买你再搜搜, 我上周看到有45一个的

网友:
推荐 云雀1号小3通 淘宝找

样子好。价格85左右,应该还不错的
有钱的可以考虑九鹰2.4G小四通直升机

网友:
九鹰2.4G小四通直升机  我买的SOLO 不错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