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横滚——炸了

楼主(2009-07-17):
今天起早,心情不错,手感也好,飞了3个电池的航线,最后一块电池,本来计划明天周末首次横滚,炸了好修。实在没忍住,首次在地上切3D模式,起飞,两圈航线下来,觉得跟航线模式差不多的感觉,不错。又起飞,在天上切回航线模式,机机姿态居然没变化 ,但还是不敢在天上切回3D模式,下来切回3D,再起飞,拉到6米左右高度,向右打死副翼(日本手),只看机机一侧,大桨已垂直于地面,向下拉油门到底,哪知尾巴一下子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手上的动作也乱了,机机头朝下就炸地上了
初步检查:副翼干弯,横轴弯,升降舵舵机臂炸断,连同连杆不知道飞哪里去了,大齿轮有点扫齿,主轴看不出来弯了没有。大桨尖擦地损坏。机头罩损坏。
016无刷,0704B陀螺

网友:
喔,你飞016的啊

网友:
个人心得啊:应该是先向上轻推一下油门,飞机有个向上的趋势后回中并右打并保持住副翼量一半以上;待飞机翼面转动超过135度的时候向下拉油门一半并保持半秒后回中,待翼面回正向上的时候向上推幽门并保持半秒再回中,这样不断地循环下去就可做出基本上原地的横滚;说的也不是很明白模拟器中多体会,油门跟螺距的控制是关键,不能太猛的打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建议,当时心情紧张,也不知道动力够不够,所以全是大舵量。晚上回家慢慢修,争取明天再来一次。

网友:
首次练习新动作我的体会是尽量在高空完成,20米以上的空域会有1秒左右的救机时间很宝贵!

网友:
握手,我也是在第一次横滚是炸了,滚了一半姿态乱了,大脑一片空白。以后玩新动作要是有个摄像机拍着就好了。现在复习模拟器中

网友:
我还在等电调中``

网友A:
016不能飞3D的 我以前试过 不灵活

网友:
LZ在通往达人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不能飞3D的 我以前试过 不灵活

喔
主要是看到别人也可以飞,想着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飞到那种水平,但把它倒过来总可以吧,呵呵。总之是玩啦,确实不行就上450了。

网友:
在练横滚中我炸了12次!在炸機中找感觉!

网友:
同感,首次也是这样炸了,不过第一次倒飞的时候,油门曲线是1-50-100,晕,我是倒飞过来油门到底 哈哈

网友:
我是前天第一次翻,没炸。模拟器很在必要呀

网友:
016呀,那我别的不说啦,祝福楼主~

网友:
飞016就翻

网友:
玩016的不多了,发觉飞的基本都是不怎么样的

嘿嘿,我也建议016飞不得3D.锁尾不好就更别3D了。
主轴弯是很可能的。主要还是看怎么炸的。炸的巧不巧。
大齿现在15元一个好了,桨10元,连杆求,扣等有点贵。改450的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修好了,本来想把401换上去,想想还是忍了,等明天在天上航线调试正常了再换,免得炸了401。
换了横轴、大桨、机头罩和一个大桨夹、一个舵机臂及连杆。其他都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