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制安装电调散热片,请老鸟们致敬!欢迎新人来看看!

楼主(2009-07-17):
这是报废的主板用的散热片,很小的一块,不是CPU散热片,主要是太大了,暂不提取。

这是XXD 30A 电调为主,下面的是散热片,下面是把散热片用锯条分开一半。

就是这样子的,不过锯的很费劲。。。  没用锯弓。。。。全手工抓的锯条慢慢耗。。。

然后把电调的热缩膜去掉小块,反面也是一样的,新人安装时最好把热缩膜去掉,方便更快传热到散热片。

散热片加点白色的膏 全名是 白色导热硅脂 这种电子城有的售,然后把它抹平。

把散热片盖在去掉的热缩膜上面,夹紧!下面也是一样,然后用扎带扎紧。如图

完成后就是这样子的,效果我还没试验,不过这增加了重量,有点。。。。 过几天我会报道散热效果,谢谢

网友A:
你太牛逼了 散热不需要2变都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牛逼了 散热不需要2变都加吧!!!

网友:
把原来电调里面的散热片去掉,装上你做的散热片。这样重量不会增加很多。

网友:
我觉得两面加散热片还是有必要的
相反的是bec的温度要比mos的温度高的多
而厂家的铝片是贴在mos上的
不信拿手摸摸看

网友:
不担心热把扎带烫断?

网友B:
纯粹换一个面积大点的散热器没什么用,因为在机头罩的半封闭环境下,基本没有空气流动,增加的散热面积很快就达到热平衡,降不了多少温度。

要让散热器有效的最好办法是增加散热器的长度,使它直接处在大齿盘产生的风力下,利用风冷主动带走散热器的热量。

网友C:
相当赞成老金的说的!其实加这么大的散热片也没什么作用的!关键是让被动散热变成主动散热才是解决的办法。

网友D:
XXD的电调还是建议把原装的铝片卸掉吧
原因如下图:

仔细观察MOS管和散热片上的接触痕迹
只有几个MOS管和散热片相接触,而且为了固定散热片,居然用了双面胶,双面胶的导热能力可是想当差的啊

网友E:
不知道好盈的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呢

网友:
不戴头罩就可以了.

网友:
CPU的办法~好~
只不过我的是HW的,上面有“白金”的标签,不想割掉(虚荣❤)

网友:
引用 网友D:
XXD的电调还是建议把原装的铝片卸掉吧
原因如下图:
仔细观察MOS管和散热片上的接触痕迹
只有几个MOS管和散热片相接触,而且为了固定散热片,居然用了双面胶,双面胶的导热能力可是想当差的啊

不一定哦,我觉得发热大是MOS管性能差,同样的4410,不同厂家加价钱有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XXD的电调还是建议把原装的铝片卸掉吧
原因如下图:
仔细观察MOS管和散热片上的接触痕迹
只有几个MOS管和散热片相接触,而且为了固定散热片,居然用了双面胶,双面胶的导热能力可是想当差的啊

晕.那不是双面胶,那个胶垫可以导热的..

网友G:
导热硅脂摸得太多了,挂掉还能减重几克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换一个面积大点的散热器没什么用,因为在机头罩的半封闭环境下,基本没有空气流动,增加的散热面积很快就达到热平衡,降不了多少温度。

要让散热器有效的最好办法是增加散热器的长度,使它直接处在大齿盘产生 ...

老金的话,本人受教了,谢谢 有时间重新改动。: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赞成老金的说的!其实加这么大的散热片也没什么作用的!关键是让被动散热变成主动散热才是解决的办法。

受教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好盈的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要过分暴力好赢的电子元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热硅脂摸得太多了,挂掉还能减重几克哦  !!

 是有点多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晕.那不是双面胶,那个胶垫可以导热的..

导热硅胶垫我怎么会不认识?
问题是,导热硅胶垫本身是没有任何粘性的,这个电调为了把铝片固定在MOS管上把导热硅胶垫的两面都上了一层双面胶,增加了不少的热阻。而且和MOS管接触不完全,就会导致工作在临界状态时没有接触到散热片的MOS管先烧毁!

网友:
一般的电路都不能保证MOS管子能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热硅胶垫我怎么会不认识?
问题是,导热硅胶垫本身是没有任何粘性的,这个电调为了把铝片固定在MOS管上把导热硅胶垫的两面都上了一层双面胶,增加了不少的热阻。而且和MOS管接触不完全,就会导致工作在临界状态 ...

好盈的是导热硅胶垫,xxd的是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