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让我搞不明白!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09-07-17):
前几天帮朋友调试一台旧的21车用
发动机
,一直也搞不好,最后换了一个OS8号火头,一下就调好了。(原火头不知牌子)
后来测试火头放到点火器上电热丝和正常火头没有区别,一样很红。但是放到引擎上就没有怠速。实在搞不明白!!
只是想请高手给讲讲原因。
还有火头的种类型号很多,怎样区别好坏?具体型号适合什么样的发动机?
请高手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A:
火头的冷热参数不一样的,常用的3#号是较热的适合小排量冬天用,8#是中等的,5#最冷适合大排量的(120级的),换用冷热不同的火头相当于调点火时间.热的提前,冷的迟后.

网友B:
6#最熱.10#最冷.
通常低負載可以用較熱的頭,但是油溫低點.最好用10-20%的
最大負載的船.一般用到8#頭.油用到25-30%,更高的有40% 60%也有人用過.
油冷.頭也冷.

网友B:
頭的冷熱...對工作溫度有影響..繼而對部件的冷縮熱脹也有影響.導致好調不好調.一般發動機要熱起來才調機.才有用
但是要記住.千萬不要讓引擎過熱..如果負載大.油太熱.頭太熱.油針過貧.也會導致過熱..
會直接損傷引擎的.
相對飛機引擎功率不大的情況來說..一般沒有那麼容易熱死.
要是像車.船這兩種大負載的.過熱等於在汽缸劃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