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7-17):
1.直升机安装好后 在推油门过程中发现 低速转速正常 2/5油门是抖动特别厉害 1/2油后有不抖了 收油后旋翼将停的时候飞机都得特别厉害 感觉能抖翻了!!请问下是那个部件没调试好
2.另外在猛推油门是飞机原地转了圈1圈 慢推油门无此现象 是不是尾部皮带太松打滑了 皮带的松紧程度如何掌握?

网友:
说说飞机配置
陀螺中立点没找准,震动有可能是大奖不平衡 ,大小齿盘变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D4%AD%D2%F2
原因1:脚架不平;
原因2:大桨重心不同;
原因3:大桨重量不一致;

楼主:
炸机后重新调过,脚架是不太平 浆重心平衡过 不过是菜鸟可能平衡的不好 问题2如何解决呢??